220v的电脑风扇,是什么电机?

楼主(2023-10-07):
这种风扇,没有启动电容的,手转动扇叶也有直流电机那种步进磁滞感。

是什么电机原理,有人拆过吗?

网友:
无刷电机吧

网友:
一般是单相交流罩极异步电机

网友:
我拆过好像叫罩极电机

网友:
机柜上都装有这种220V的风扇,一直以为是无刷电机,而且确实无刷。

网友:
微波炉里也是不用启动电容的220v风扇,转盘电机也不需要启动电容

网友:
有一种风机内部自带降压电路,电机部分是低压无刷,以前我拆过

网友:
电脑风扇目前主要应用的是直流永磁无刷电机。按接口分三类:最基本的2针的(电源,地);2针的(电源,地),3针的(电源,地,转度读取),4针的(电源,地,PWM转速控制,转度读取)。通常线色:红--电源,黑--地,兰--PWM转速控制,黄--转度读取。

70年代,由于电脑技术不完备,确实曾短暂使用过用小型交流电机做的电脑风扇。随后很快就被直流永磁无刷电机取代了。

网友:
目前,主要在用的电脑风扇电压多数是5V、12V的。电脑风扇的发展离不开霍尔元件的应用,霍尔元件的发展也离不开电脑风扇应用。

网友:
低压无刷电机,

网友:
罩极电机,拆开看看吧!硅钢片上有短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