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国庆假期给显示器新增AVI接口

楼主(2023-10-07):
手头有一三星940NW plus显示器,效果还行,1440*960,仅有VGA模拟输入,国庆假期正好给显示器新增AVI接口,实现数字联接。

拆机,内部全钢架保护,右边一VGA输入

无螺丝揭开看到三东西

重点就是这个

预留AVI接口,但找遍了此板本的板号,也没有带AVI的,

购另一板本的替换,用940BW的,内屏不同,它是适用于三星屏,故购来一试,想着不能用就拆下接口和搬板,做齐AVI,这里有个问题,后说。

某宝上入的这个,广告打得很好,漂亮,收到一看,板子发黄,与自已拆下的差蛮多,多处碰伤,连贴片也飞走几个,电解还是固态壳也撞了。看来水深宝是乱收的板子,拆机,乱洗一通,变它的废为宝。

好在三个内部接口一样,大着胆子接上,开机啥也不亮,跑了一下线路,发现最上面的八脚IC有一处电容一碰亮一下,还是活动的,补齐几个贴片,点亮,不错。

下图是类似的板子,分析了一下两存贮的作用。

不错,变NW为BW,了,

数字输入

可以了,接上数字线,顺利使用。不用搬板了。另外,按键选项增加了数字、模拟输入,还有个RTA,此棒子特有的。直接搬板的话,无信号输入选项,玩不通,还是这样简单、明了。bye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还能自己增加接口

网友:
牛比 一言不合就改造

网友:
DVI接口吧,板子多少钱淘的?这样折腾值不值?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  节日快乐.

网友:
这种老的显示器 咸鱼也才30块。这种老的显示器 咸鱼也才30块。这种老的显示器 咸鱼也才30块。

网友:
玩出新花样。

网友A:
DVI啊,最老的数字接口分好多种版本,区别就是物理接口(针脚不兼容插不进去)不一样。想了好久啥是AVI,以为是AV接口也不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AVI?DVI吧,看了半天一直以为是AV输入,想着你不另外加板子还能让显示器接受AV输入?搞了半天就是加个DVI接口出来!

1440*960分辨率连网页都显示不全,直接扔了换个新的显示器好了,如果仅仅是凑合着用也没必要加DVI接口,只要连接线合格,DVI和VGA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啊,最老的数字接口分好多种版本,区别就是物理接口(针脚不兼容插不进去)不一样。想了好久啥是AVI,以 ...

我看也不对,仔细看到最后才发现是DVI...

网友:
什么时候又有个AVI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啊,最老的数字接口分好多种版本,区别就是物理接口(针脚不兼容插不进去)不一样。想了好久啥是AVI,以 ...

哈哈,就你眼尖。看AV动作片太多了,一想就到AVI了。
确实是DVI

网友:
1440*900分辨率的话,vga和dvi基本没区别,至少要到FHD才能体现出dvi的优势

网友:
技术一流,这样改造也行!

网友:
接口的名称应该叫DVI,AVI是文件后缀名

网友:
直接焊上个DVI插座不可以吗

网友:
质量好的品牌dvi线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应用范围更广啦!

网友:
好像是DVI接口吧AVI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