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誉霸外置胎压监测器主机

楼主(2023-10-07):
18年3月淘宝购入,150元,那时这个价格只能买到外置中配(不带语音)的,不像现在这么卷。
此款最低配是黑白屏,最高配带真人语音,现在淘宝还有卖的,价格已经打下来一大截了。20年9月我又买了一个同款给媳妇的车装上了,她的车自带胎压监测但是被动式的胎压测量(当某个轮胎胎压异常时,会在仪表和中控屏幕同时报警显示具体哪个轮胎胎压不正常,但不能实时显示胎压数值)。
我这个18年自己装完后,高速到100KM时速会抖动,然后我就专门去做了动平衡,一直用到现在,地面停车,主机一年中偶尔插线补电1-2次就可以,其余都靠自身太阳能板充电,每天开车1-2小时,主机功耗还是很低的。
但是配套的轮胎探头不省电,松下的正品纽扣电池1632整板整板的买,差不多一年要换3-4次电池,冬天耗电更快。
■优点:很精确很灵敏,能实时看到胎压和温度,跟4S店和路边店的加气机都对比过,分毫不差。
■缺点:探头耗电太大,换电池很麻烦每次用个又小又薄的扳手要拧半天,手痛。一年换4次,4个胎,拧松拧紧各2次,总共32次,太累了。

            还有个缺点就是每次补气很麻烦,要跟小哥说等下我先拧下探头,不然小哥就给你暴力拧下来了。然后每次加完气,又必须开到一边默默拧上探头,实在很费力费事。
■拆解原因:国庆假期期间主机电池突然不太正常,掉电很快然后又很快充满,我猜测是电池老化了,或者气温骤降电池存电充电异常了。
今天拆开看电池没有鼓包,室温下充电放电也正常,就先不换电池了。
等手头的松下纽扣用完(估计还要个1-2年),这个我也不想用了,加气和换探头电池实在麻烦。这些年倒是促进了电池消费,换电池的钱能买好多个这个胎压监测仪了。

▼主机三视图,背面是个不粘胶,这么多年也没有失效老化,粘在车上很稳固,从未掉过。薄膜是我自己贴的避免拆解时粘手。
   顶部有3个散热孔,底部则满满的都是散热孔,这种机器必须耐高温,总是曝晒下使用,自身散热非常重要。

▼背面的防拆贴,18年生产无疑。

▼4颗螺丝拆开,没有卡扣,轻轻就掰开了。4颗螺丝的塑料柱有3颗裂开了,吃不住力,还掉屑,可见外壳用料很一般。

▼信号接收天线

▼各个主要元件的说明,从左至右的顺序,总体而言用料还是不错的,这或许也解释了为啥功耗很低的原因。

1)TP4066,南京拓微,17年47周生产,电源管理芯片
TP4066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输入电源正负极反接保护。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 ESOP8/DFN2*2-8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TP4066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TP4066 可以适合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压可分为三档:4.35V,4.2V,3.7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TP4066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TP4066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1uA 以下。TP4066 在有电源时也可置于停机模式,从而将供电电流降至 100uA。TP4066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源自适应、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 LED 状态引脚。
资料:

2)HOLETEK HT16C23,台湾合泰,HT16C23A/HT16C23AG   RAM 映射 56×4 / 52×8 LCD 驱动控制器
HT16C23A/HT16C23AG 是一款存储器映射和多功能的 LCD 控制 / 驱动芯片。该系列芯片的显示字段为 224 点 (56 SEG ×4 COM) 或 416 点 (52 SEG × 8 COM)。
该系列芯片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其适用于多种LCD 应用,包括 LCD 模块和显示子系统。
该系列芯片可通过双线双向 I²C 接口与大多数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进行通信。
资料:

3)STM8L052 C6T6 意法半导体,8位微控制器,最核心的芯片
超低功耗8位MCU,具有32 KB Flash、16 MHz。
STM8L052C6T6超低功耗系列采用了增强型STM8 CPU内核,提供了更高的处理能力(在16 MHz时高达16 MIPS),同时保持了CISC架构的优势,具有改进的代码密度、24位线性寻址空间和优化的低功耗操作架构。
该系列包括一个带有硬件接口(SWIM)的集成调试模块,允许非侵入性的应用内调试和超快速的闪存编程。
中密度值线STM8L052C6微控制器具有嵌入式数据EEPROM和低功耗、低电压、单电源编程闪存。
所有器件都提供12位ADC、实时时钟、16位定时器、一个8位定时器以及标准通信接口,如SPI、I2C、USART和4x28段LCD。4x 28段LCD可在中密度值线STM8L052C6上使用。
STM8L052C6的工作电压为1.8V至3.6V,温度范围为-40至+85℃。
资料:

4)没查到资料,疑似射频接收芯片

5)没查到资料,疑似震动传感器,用于自动识别车辆状态,休眠或者唤醒主机用的。

6)晶振,见上图右边

这个应该是个喇叭

电池特写:17年11月生产的,看不出是不是耐高温的。长宽都是4厘米,厚度3毫米。背面和底板粘合的很紧。
   周围留足了空间,应该也是考虑了散热。事实证明这个尺寸和容量够用了,不必换大电池。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和指教。

网友:
探头耗电太大

网友A:
推荐一下:再换你会换哪个?

网友B:
探头也不拆开看看?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很详细用心了

网友C:
现在用外置式的很少了吧,都内置式的,我老婆的XRV,我给她买的70迈的,19年买的好像是299还是399来着,到轮胎店装了下花费100,去了才知道轮胎店的铁将军包安装才两百多点,有点后悔,不过用起来蛮好的,到现在就是偶尔主机会滴滴响几声,也不知道是哪里报错,没漏气也没缺气!不像我比亚迪宋MAX的原厂胎压监测,刚出保就陆续全没电了,淘宝买了四个说是原厂的,结果有一个跟卖家换了三次货都是匹配失败或者用不了几天就报错,后来才知道4S原厂的也就58一个,不过工时40一个,去4S换变速箱油的时候顺便换了四个,跟售后经理熟得很,让他帮我把工时免了!还是原厂的用着省心啊,估计再没电也该换车了。跟4S师傅聊了下发现好像我这款胎压监测基本都是过保坏,甚至没过保就没电的也不在少数,4S店的扒胎机边上一大罐子都是换下来的,厚着脸皮跟4S小哥要了十来个跟我同型号的,等下次再坏的话自己买电池换。

网友D:
2015年9月买车的时候买的伟力通的t6内置,当时京东买的,558,送了一个蓝牙odb盒子。车2023年1月卖了。内置卖的时候3个正常,1个冬天报电量低好几年了,没管,天热了就好了。内置机电池换了2 3次了吧,tb买电池,几块钱好像。电池鼓了也无所谓,就是冬天有时候饿死内置。现在开的秦,内置胎压监测,不过气嘴是橡胶的,不爽。不如伟力通的铝合金的吧

网友:
记号一下,等楼下解答

楼主:
是的,更换电池还很不方便,拧的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下:再换你会换哪个?

是个好问题,也不是没考虑过:
首选:原车自带胎压显示,内置探头寿命可用10年左右的。
次选:内置的胎压监测,大牌的,贵一些也无所谓,但一定要电池耐用的,7-8年一换的。
除了以上选择,其余我就选择不装任何胎压监测了,隔段时间自带胎压表测下,自带充气泵补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也不拆开看看?

不想为了拆而拆,拧一次手腕酸痛。能不碰就不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外置式的很少了吧,都内置式的,我老婆的XRV,我给她买的70迈的,19年买的好像是299还是399来着,到轮 ...

还是原厂的最好用,省心。其次就是买内置的大牌的。
外置的就探头耗电而言确实不推荐,不知道大牌的是不是要好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不带胎压监测的车其实外置安装起来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5年9月买车的时候买的伟力通的t6内置,当时京东买的,558,送了一个蓝牙odb盒子。车2023年1月卖了。内置 ...

看来 伟力通  的不错,我也注意到这个牌子和 铁将军 好像内置的口碑都可以,都快跟原厂一样了。
后面真要再买我也考虑这2个牌子的内置。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同款的誉腾探头,2-3年才换一次电池。只是经常会有一个探头连接丢失。而且探头连接主机时,数据更新延迟大,有时候第二天车子都开了几分钟,都还是前一天的数据。

网友:
锂电池不怕热

网友:
外置传感器最大的问题是装不好容易漏气

网友:
传感器拧在气嘴上,里面电池太小。内置车轮里面,更换电池麻烦,应该有办法能做成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好问题,也不是没考虑过:
首选:原车自带胎压显示,内置探头寿命可用10年左右的。
次选:内置的胎压 ...

谢谢回复,看来还是内置优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 伟力通  的不错,我也注意到这个牌子和 铁将军 好像内置的口碑都可以,都快跟原厂一样了。
后面真要 ...

感觉还是伟力通吧,铁将军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同款的誉腾探头,2-3年才换一次电池。只是经常会有一个探头连接丢失。而且探头连接主机时,数据 ...

忘了说了,20年我再买的一个,就耗电小很多。
我这个18年买的耗电特别大,可能是设计和用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