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朋友换下来的 旧的IPHONE 6S电池 据说是超级有问题的一批 会突然关机的

楼主(2023-10-07):
容量比较小,新普公司的产品,原装的

网友A:
移植一块电芯又是原装的了

楼主:
生产日期,2015.07

网友:
电芯还没鼓包,应该还好吧

网友:
有没有合适的电芯,网上买的电池一点都不耐用
。想自己换电芯试试

网友:
突然关机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再说现在6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植一块电芯又是原装的了

移植完还得买个写程序的玩意,不然健康状态还是老的,6S可不会自动上涨效率哦。

网友B:
电池内阻大了,当主板峰值功率很大的一瞬间,电池电压下降,触发了系统的低压保护,直接关机。

后来苹果改善,一个是降低峰值功耗,这个略影响性能;二来就是限制内阻比较大的机子整体性能,就是所谓的降频门。

本来苹果在电量低于10%会开启降频策略,但对有峰值关机,或系统检测内阻比较大的电池,实施全程降频。

楼主:
装上新的,健康的100%

旧的健康度81%,但据说很不耐用

楼主:
据说以前的电池,还有30%电,就突然关机

网友:
苹果就是香,老古董都有价值

网友:
找本地靠谱实体店,大批发商,和售后没有区别

网友:
好丢垃圾桶了

网友:
电芯还是好的!可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冷的时候突然关机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大了,当主板峰值功率很大的一瞬间,电池电压下降,触发了系统的低压保护,直接关机。

后来苹果改 ...

这个回答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大了,当主板峰值功率很大的一瞬间,电池电压下降,触发了系统的低压保护,直接关机。

后来苹果改 ...

不是的,后期官方免费换电池。。。。

网友:
有内阻表的话可以测测这个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
我还有个6P电池也是挂了

网友:
苹果手机电池老化之后基本都有这个问题,通常表现是电池显示还有百分之三四十,就突然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