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一下我这个改装需要加低音炮的分频器吗?

楼主(2023-10-07):
原来有一个二分频
现在加了一个低音炮
是不是要加一个给低音专门的分频器呢?

如果需要求一个棚搭的电路图

请忽略我的画图技术。。。。。

网友:
高中低,是并列的,不是分支的。一般深水宝有成品模块。不过一般便宜的都出不来什么效果。就心里作用一下。

网友:
另加低音的话,就单独加一个有缘低音炮吧。

信号要从左右声道一起取,否则会丢失部分低音。

网友:
购买一个单独的有源低音炮即可,放在房间角落或者沙发下面,最好整个蓝牙的!

网友:
分频器是从功放机出来的喇叭线那里分开的

网友A:
不需要,低音炮电路有低通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低音炮电路有低通削波

请原谅我的疏忽
我这个是个座椅低音炮,无源的,就是一个箱体加喇叭

网友:
高中低应该分别分频!

网友:
不知道从末端分频和从输入端分频哪个会更好

网友:
收音机党标示,听不出音响好坏,有个喇叭就行

网友B:
我这个是个座椅低音炮,无源的,就是一个箱体加喇叭 ------ 需要加功放!
是不是要加一个给低音专门的分频器 ------ 先接在中低音上试听一下,需要了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个座椅低音炮,无源的,就是一个箱体加喇叭 ------ 需要加功放!
是不是要加一个给低音专门的分频器 ...

已经买了功放 路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功放 路上了

车功放一般有一路低炮内带低通滤波通道吧,买前应问好

网友:
功放功率足就不需要,不够的话会影响中音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功放一般有一路低炮内带低通滤波通道吧,买前应问好

买的5532+tda3316,车cd有一个重低音无源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原谅我的疏忽
我这个是个座椅低音炮,无源的,就是一个箱体加喇叭

分频器是必须的

网友:
分频器是必须的,而且要注意低音炮的箱体一定要厚实,而且车内摆放位置和喇叭朝向要调整以获得车内最适宜的低音效果。车内空间狭小增加低音会使音场更乱,音箱内阻尼调整和低音音量调整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