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孤岛覆铜是否需要

楼主(2023-10-07):
画篮圈里的部分,就是一个孤岛,有必要存在吗

网友:
主要看面积还有周边电路信号吧。一般建议,过孔接地,留着

网友A:
看你的板子都是光溜溜的线,从来不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板子都是光溜溜的线,从来不铺铜

哈哈,覆铜好,卖铜都能多卖不少钱

网友:
当然覆铜了,好看,怼上

网友:
不做散热或者其它用途,那就没必要存在,毕竟与焊盘太近有可能导致短路

网友:
有没有必要先不说,至少覆铜看上去比较顺眼吧。

网友:
孤岛不用敷铜,多余敷铜会引起DMI不稳

网友:
留着,看你是多层板,孤岛是内层板,如果蚀刻掉,分层、起泡的概率会增大!如果为了减轻重量可以做成若干个圆点!

网友B:
求求了试试贴片件吧,手残用1206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求了试试贴片件吧,手残用1206也不错啊

哈哈,要有自己的风格吗

网友:
留着做替补焊盘位

网友: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工厂一般要求不留,免得焊接时要加高温度才能熔化焊锡。(铜的吸热比玻纤板等基材大多了)而且铜层某些时候也可能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