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手机拆机电池上的保护板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3-10-07):
最近要改东西 ,

手头上有二个OPPO手机电池,
想利用一下,手机电池上面有保护板
要是用这个电池的话,不拆保护板可以吗?
还是要拆掉保护板,只能用电芯。
大神们你们是怎么用的。

图是网图,我的和这个差不多。
主要探讨保护版的问题。

网友:
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有防过充过放的功能,使用时直接接保护板

网友:
反正我是拆了 换对应的保护板,焊接要专用的焊接剂 那个铝片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以前的贴子,有的大神用手机电池
先把保护板去掉。给我整不会了。

这个问题需要提问的我一律强烈建议保留保护板,也是保护大哥你的,你改装到其他设备上,万一短路或者过充下,就爆了!用在手机上要有保护板是怕手机电路短路(比如外挤压变型短路,芯片短路)时停止输出,避免……嘭嘭……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有保护板锂电饿死和撑死的大批。

不用保护板短路一下可能要吃席!说饿死撑死的不是手机电池,手机电池保护板没那么假!

网友:
找出保护板上的正负极,直接用就行。

网友:
不是保护板的问题,每个手机用不同的插接件,通用不了而已

网友:
不用拆保护板的

网友:
手机电池质量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保护板支持快充,9V、12v这些的,保护板到电芯这一关不知道还是4.2v还是高压快充模式  ...

这种高压快充是怕线材承受不住大电流,到了电芯还是转换成4.2V大电流的,用多电芯并联就可以用大电流充电了。

网友:
好奇!这电池接口非标准接口如何利用?
拆保护板又得需要小心铝转镍片别弄断

网友:
能保留还是保留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保护板功能:
1.  防止过放电,低于3V 不在输出,过放电电池基本废了。
2. 防止过充电,一般不要超过 ...

可是有保护板锂电饿死和撑死的大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手机保护板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手机电池很容易过充鼓包?!

过压欠压过流超温保护。
因为手机温度过高,充电频繁。让手机温度低于40度有利于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保护板支持快充,9V、12v这些的,保护板到电芯这一关不知道还是4.2v还是高压快充模式  ...

快充和保护板没有关系,9V、12V在手机电路板充电电路上面转换成4.2V左右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手机保护板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手机电池很容易过充鼓包?!

保护板作用主要是电池电压低和输出电流太大的时候断开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保护板支持快充,9V、12v这些的,保护板到电芯这一关不知道还是4.2v还是高压快充模式  ...

高压肯定不是直接加电池上的。保护板支持快充也就是允许电压电流大一点,电压只是稍微高一点点

网友:
不要拆掉,有保护好

网友D:
锂电池保护板功能:
1.  防止过放电,低于3V 不在输出,过放电电池基本废了。
2. 防止过充电,一般不要超过4.2V,新电池有4.35V甚至更高的, 过充会很危险
3. 限流,电流过大 一般几个A以上 看板上的芯片设置,过大就不输出了,例如短路时, 冲一下电就恢复
其他的可能还有可以补充

回帖字最多一次,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