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请教如何判断此元件和修理

楼主(2023-10-07):
拗不过家里老人,这玩意是个按摩器,请问图中是个什么原件?控制电机变速的吗?
有阻值,未短路。

按摩器本应上下震动的,现在就电机似乎很艰难的转,原件拆除,不转了。

如何检修,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普通的220V 70度的温控开关而已

楼主:
好的,温控开关控制电机温度的吗?
如何进一步检修呢?

网友:
70度的温控开关吧

网友:
理论上这个70度温控开关是个常闭开关,温度达到70度会关掉电源,以避免烫伤或者起火。。。所以常温下应该是通的,如果不通就是坏了,2块多一个换掉。当然,首先测试电机是否好的,不然没啥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温控开关控制电机温度的吗?
如何进一步检修呢?

用万用表测二端常盗下通不通,通常温下是好的。

网友:
这是一个振动电机,哪来的按摩功能

网友:
“红外磁疗”,此物莫非是个PTC发热元件?

网友:
看看是串联在电路中的还是并联的电路中的,串联的就是温控器,并联的就是发热片

楼主:
啥红外,一拆开来就知道骗人的。目前聚焦在这个电机上,加了点缝纫机油,似乎有震动了,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红外,一拆开来就知道骗人的。目前聚焦在这个电机上,加了点缝纫机油,似乎有震动了,但不稳定。 ...

我们家也有台类似的!所谓的红外线,就几片红色玻璃加几个灯泡。当时买的3000多。

网友:
我觉得是个70℃ PTC,电机浇(叫)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红外,一拆开来就知道骗人的。目前聚焦在这个电机上,加了点缝纫机油,似乎有震动了,但不稳定。 ...

你得解体,有油盒油毡,从里侧注油口注至饱合

网友:
可以先短接温控开关,能工作再换,不然别的原因。

网友:
温度开关,可以直接短路掉,但是使用个10分钟左右就要自己关机冷却一会

网友:
就是一个温控开关,试试直通电机是否正常,温控开关应该是直通,有阻值就造成压降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在用,质量很好啊。看70度的标识就是温控啊,发热板没见过这么小的PTC,96年PTC还不流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