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简单改一个飞利浦电动牙刷旅行充电盒,miniusb改typec,出差只需一根线

楼主(2023-10-07):
飞利浦这个旅行盒还是挺不错的,可以带两根刷头。只是充电口是上古的miniusb,实在不是很方便。

改成typec后方便多了,出差只需一根线。

网友A:
miniusb现在几乎没有了,的确换成type-c的充电座好。

网友:
这个盒子充电板的做工怎么看起来这么随意?

网友:
改的不错,出差只需一根线 ,确实如此。

网友B:
AB胶也不是太牢固

网友:
胶粘的不靠谱吧,用时间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usb现在几乎没有了,的确换成type-c的充电座好。

很多大牌产品的电路板还在用miniusb,可能不乐意改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也不是太牢固

卡夫特红胶,强度,韧性,可维修性都不错。

网友:
用胶粘不太靠谱

网友:
miniUSB接口还是比MicroUSB接口耐用些。

网友:
感觉固定的不是很牢啊。

网友:
把接口的绝缘层刮开上锡,c口外壳也上点锡,风枪吹上去,再点胶就牢靠多了

网友C:
改type-c口,通用多了。

网友D:
謝謝分享 只是用胶?还是焊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type-c口,通用多了。

是的啊,不知道为啥还用mini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只是用胶?还是焊接可靠。

单面板,焊接也不会太牢靠,接口不太受力,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面板,焊接也不会太牢靠,接口不太受力,还行。

可以接铜丝、铁丝焊接在C口上,另一端焊接板子上,才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接铜丝、铁丝焊接在C口上,另一端焊接板子上,才很结实。

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受教了

网友:
抄袭了eeeeeeee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