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山水T31复古蓝牙音响

楼主(2023-10-07):
山水T31复古蓝牙音响 淘宝在售79元 配件一条充电线 一个双3.5插头线.

复古造型 大喇叭花讨人喜欢.

背面 USB TF卡 线路输入 充电口.

后背有一低音增强振膜.

一个4厘米钕磁喇叭,喇叭单独一密封箱体,保证低音效果, 一条收音天线.

很好奇天线中的黑条块, 拆开看看 就是缠着一段铜线, 增加接收效果? 头一见FM天线采用这样设计.

主板带升压 功放芯片忘看型号了 应该比常用的8002功率大 蓝牙是杰理6925

板子一边有四个按键没有使用, 使用一五芯排线接到前面板上的飞梭和三个按键.

一节18650电池

网友:
桌面音箱,够用了

网友:
音响外观看着挺不错

网友:
外观挺有特色的,内部电路看着还不错。

网友:
复古样式很拉风,可惜只有单声道。

网友:
就是听个响

网友A:
4Ω的喇叭怎么知道用多大功率的?
原喇叭只有代号没有参数,测电阻也没用。

网友:
开最大也不会破音

网友:
复古电唱机外观不错

网友:
音箱造型挺漂 亮,有创 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Ω的喇叭怎么知道用多大功率的?
原喇叭只有代号没有参数,测电阻也没用。 ...

看原来喇叭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原来是一节电池供电的不会超过5W, 二节供电应该会有10瓦
或者用不同功率来推, 音量够大 不破音 就行了.

网友:
样式比较新奇,唱机部分感觉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外观很复古

网友:
现在的山水非过去的山水。

网友:
看着很粗糙哦

网友:
这造型有个性

网友:
外观复古,外观漂亮。

网友:
比起现在的山水感觉做工略好,最起码还用到了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