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电磨锯片连接杆真差劲

楼主(2023-10-07):
      薅羊毛买的锯片,连接杆同心度极差,电磨秒变震动泵。
       手上个类似铜件,稍微加工一下就完美适配,手不抖的感觉很舒心。

这个就是自己做的,同心度非常好。

在这铜件上开了一个倒角,锯片完美卡住,用M3螺丝固定。

高速旋转时如下图,没有任何摆动。

网友A:
看着比成品连杆结实

网友B:
同心度不行,这玩意不能对精度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比成品连杆结实

自带的铁杆很重,稍微重量不均衡,在高速旋转时就成震动泵,别提同心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不行,这玩意不能对精度要求太高

没要求同心度很高,锯片自带杆能让电磨麻手,所以才自己做个改善舒适度

网友C:
就怕用上铁的

网友D:
也有一个,主要是杆的同心度不好,震动大了……

网友E:
我买的这货自带的电源不到五分钟就牺牲了

网友F:
自己加工的刀杆真的挺好的

网友G:
黑色大齿锯片是哪家的,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这货自带的电源不到五分钟就牺牲了

我买了4个电磨(两个牌子)自带电源就没用过,轻飘飘的就知道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加工的刀杆真的挺好的

这个铜件基本不用加工,就粗细大小都刚刚好,螺丝孔也现成的,就开了倒角卡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黑色大齿锯片是哪家的,给个连接

那个卖家随机发货,看评论都是白钢色,不知道我这怎么就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主要是杆的同心度不好,震动大了……

是吧,自带连接杆很垃圾。比如想给电源壳开缝,拿着麻手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用上铁的

铁杆,锯片是钢的

网友:
自带连接杆很垃圾

网友:
这个小电磨我也有1个,10元还带电源,还能无极调速

自带配的夹头内径太大,小点的就夹不住,一气之下,买了一套件,从0.5-3.2,用起来很不错,同心度也可以

还特地买了特别小的扁平小磨头,直径2mm的,我是为了打磨芯片型号用的,所以必须买个功率小点好操作

网友:
锯片耐用吗

网友:
还好,我买的同心度很好。

网友:
我上次买的一次都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