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三个老台扇

楼主(2023-10-07):
第一个严重发黄,年纪约20+

第二个轻微老化,年纪约10+
第三个没有老化,年纪约5+
这是第一个,待业好多年,拿出来发现转不动了。

这风扇还带地线,用的三脚插头

电机外壳有加油孔,wd40喷进去就顺了

螺丝柱都烂了, 用了4个加长螺丝,拧到下半截,再发挥一下余热

这个是铁扇页,大概06年左右,也是电机转不动,上电油就顺了

最后这台年纪最小了,大概17,18年出生,也是轴承油干了转不动

网友A:
电风扇的功率一般都是多少瓦的

网友B:
WD40易挥发,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C:
太嫩了不够老

网友:
手艺很好啊!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看来还得淘个更老全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的功率一般都是多少瓦的

耗电4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易挥发,不是长久之计

有种链条润滑油,那个比较慢干,不知道丢哪个箱子里了,自行车已经4年没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嫩了不够老

我家还有人乘风牌吊扇,电感调速,铝风页,约30年了

网友:
wd40挥发快得很

网友:
这个上海的风扇我家有个同款,90年代末期的产品除了风扇罩坏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种链条润滑油,那个比较慢干,不知道丢哪个箱子里了,自行车已经4年没动了 ...

缝纫机油,低散失

网友:
家用风扇闲置存放前,建议加点缝纫机油。

网友:
老货还是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的功率一般都是多少瓦的

40w左右。

网友:
这是90年代的

网友:
我有一台同款,还在服役中。

网友:
摩托、汽车用的机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