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DOD ONE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3-10-07):
前段时间看坛友发了一个改装DOD ONE行车记录仪的帖子,手痒花巨资17元买了一个,本想放车上呢,原来的行车记录仪吸盘坏了,打算替换,但这个记录仪的吸盘也不好弄,最后把原来的吸盘去了,用502把铁片粘到吸盘底座上,再用3M把铁片粘到了玻璃上,原行车记录仪继续使用。毕竟用着64G的内存卡呢。

所以买来后就把DOD ONE当玩具,接上充电宝随时带着录一段,有时骑行就把它绑到自行车上。有时就随便录一点玩。原电源接头是MINI USB老口,时常接触不良,就有了把吸盘中间的接线触点接上电线的想法,拿来电烙铁,好不容易焊接上两根线后,一试竟然无反应了。按中电源和视频输出接口中间的重启孔也没有反应,于是从网上找贴子,问卖家,也不知道哪里坏了。反正不贵,拆吧。

专门又买来拆屏幕的薄钢片,沿着屏幕边缘把屏幕保护壳撬开,里面就是液晶屏了,然后再拧开四个螺丝钉,下面是与屏幕想连的驱动板和电源板。再下面就是与摄相头相连的各种线了。
去掉屏幕外壳后
折下四颗螺丝,拔出排线拿出屏幕
松开两个螺丝,拿出线路板
黑红线是电源线下面是MINI
最后发现的SS24旁边的线圈松动了,但是线路还连着,好像没坏的样子,但看整个板子别的元件没有外观损坏的地方,估计就是这个元件的原因了,有知道这个元件的型号的大神吗?麻烦解释一下这个元件的作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替换方案?

另一边是摄像头,线路比较多,还有很多是焊接的,所以没有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还能用不?

网友B:
这个好像裂的那个角上有个焊盘,不像撸主说的"线路还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还能用不?

因为不能用了,插电或接电源线都没有反应。所以拆了。

楼主:
关联坛友清风随舞的帖子给dod行车记录仪装个支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686897

网友:
电感断裂了,

网友C:
哪里有17元一个的,还有车吗?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17元一个的,还有车吗?

车还有的,联系

网友D:
看样子像是个电感,掉了?

网友E:
粘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裂的那个角上有个焊盘,不像撸主说的"线路还连着"...

我也觉得焊盘也断了,看不太清楚,用手机放大照的,没有拆下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是个电感,掉了?

应该是电感,还连着线呢,但又像有脱焊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粘一下就行了。

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焊脚也断了。能帮看一下是什么元件吗?有几个脚?

楼主:
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感的型号或针脚吗?太小看不清楚有没有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感的型号或针脚吗?太小看不清楚有没有断的地方。 ...

这种电感是双线并绕,4个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焊脚也断了。能帮看一下是什么元件吗?有几个脚? ...

自己看不是更清楚。。好象是掉了一个脚。焊一下

网友:
这板子零件太小了,做工密集,看着眼花

看外观感觉就有点像运动相机啊

网友:
买了两个一个完好一个,一个电池废买了高价电池换上  吃灰中  没车买这玩意干什么!!!!

网友:
支持原创贴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