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台SINOC矿机主板:七彩虹C.Q1900M

楼主(2023-10-07):
这台SINOC小主板坏了好久了。

当时要坏了就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后面查了没有待机BIOS的1.8V,待机的1.8V有。但是七彩虹的这主板BIOS供电1.8V用的是uP8807,丝印是SA5P00,查了半天才查到是8807
一TB,发现没得卖?我去,TB也不万能了
可能是用的少。然后主机就被我丢一边了。中间还想过外接一路1.8V的1117算了,但是太难看了。
前几天空又看了下UP8807的PDF,原电路用的是带ADJ的8807,1VIN,2GND,3EN,4FB,5VOUT,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找到PIN2PIN的LDO来代换,然后百度,BING一通找,发现没有相关资料,因为这个UP8807是台湾力智的产品,台湾的芯片很多都是不开放资料的,上官网都没有规格书下的。不像大陆的,一般官网都有完整的资料,有的还有DEMO PCB SCH下载。BS下湾湾。

============================================================================
换条思路,还得用万能的TB,关键词:SOT23-5 LDO
给我找出了很多的型号,但是我要PIN2PIN,就一个一个的找规格书。PS:建议用BING,别用百度,百度全是广告。BING一找一个准。
挑出了两个,
一个RT9013,500MA的

一个AP2112,600MA的

因为各个可调电压电阻参数都不一样,所以我各下了两个固定输出1.8V的,因为固定输出的4脚都是NC,所以主板原电路也不用动了。(NC,无连接。有的要求是不可以连接电路上,但是这只是个LDO,应该是内部无连接了所以原来的FB电路还是连在上面了)

**********感谢万能的淘宝*************

**********************************

IC等了几天才发,我以为两个0.76元的,两个1元的。都是包邮价呀,不会发了,但是还是给发了,可能是国庆放假才等了几天才发
今天到了,装起来试试。

开拆(其实早就是散件丢那两个月了,摆拍下等于我才拆的)

这个硬盘架要拆下来才能拆主板,硬盘架支持3.5X2,2.5X1共三个硬盘

就是这个,导致的不开机

搞点助焊膏,吹下来

吹下来后加点点的锡膏

然后把AP2112装上,为什么装的是2112,因为它跟8807一样是600MA的

G3M丝印代表SOT25 1.8V

装好了,开机试下
现在待机有1.8V的BIOS的供电了

维修完成,让它老化几小时。

这是这个机器的电源,200W的,本想拆开把输出电容全换成固态的,不过一它是好的正常用的,二是封条还在。算了,能用就先用着吧。
网上说这个电源比星际那个四盘位的机器的电源好,没拆过,也不知道。
至此,又多了一个闲置了

网友A:
Google搜索才香,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搜索才香,没有之一...

给条免费的路,真的,我一直想

网友:
楼主这手艺,修显卡问题也不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搜索才香,没有之一...

怎么Google,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条免费的路,真的,我一直想

V2可以白嫖CloudFlare Worker,我用XP,白嫖反动势力提供的酸奶(经常会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可以白嫖CloudFlare Worker,我用XP,白嫖反动势力提供的酸奶(经常会封)...

能给个发个消息不
详细点,有时找个PDF都找不到,BING的国外的根本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发个消息不
详细点,有时找个PDF都找不到,BING的国外的根本打不开 ...

github上去搜啊...

----------------------------

网友:
半岛小心还是查得到的

网友:
这是挖什么币的,矿机主板不是有很多PCIex1接口吗?

网友:
也是吃灰啊

网友:
修好之后吃灰

网友:
在国内几乎只能用百度,可恶

网友:
老司机了,轻车熟路。

网友B:
这配置没啥用,只能当下载机用吧。

网友:
应该不是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没啥用,只能当下载机用吧。

J1900还是可以玩一下的,四核,主要是功率低,NAS用很好用。刷个黑群

网友:
当下载机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