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间三角形内心计算公式

楼主(2023-10-07):
大家好,附图为空间薄壁结构有限元分析模型,单元为三角形单元。

已知空间三角形单元三个节点的空间坐标,想在 几何模型中显示 单元编号, 单元编号的 中心点,使用 三角形的内心, 请教三角形内心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A:
a,b,c请自行用两点间距离公式计算

三维坐标形式可类比自行添加Z1,Z2,Z3
来源:

https://zhuanlan.zhihu.com/p/630158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请自行用两点间距离公式计算

非常感谢!这个是 平面三角形的内心计算公式。 没有包含 Z1, Z2, Z3.
空间三角形三点坐标为: (X1,Y1,Z1), (X2,Y2,Z2), (X3,Y3,Z3).

网友:
要上矩阵了吧
考完试,不用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是 平面三角形的内心计算公式。 没有包含 Z1, Z2, Z3.
空间三角形三点坐标为: (X1,Y1,Z1) ...

三维坐标我打不了公式,您自己仿照X和Y坐标类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坐标我打不了公式,您自己仿照X和Y坐标类推就行

谢谢,我找到别人推导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