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不开机的长城22寸显示器(215LM00043)

楼主(2023-10-07):
前几天,合作同行让人送来一台22寸的长城显示器,故障描述不开机。通电试机发现,能点亮。接上主机不到5分钟,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看来问题就是点不亮。网上查了一下,该机这故障好像是固件损坏导致。但是咱没有写固件的那套仪器,只好采用换板维修。本来这个故障不想发帖,但是考虑到这款显示器拆机比较另类,所以就发个帖子上来,希望以后有碰到同款显示器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拆机过程。请原谅我的拆机过程不详细,但是我会用文字叙述。

这款机子拆机比较麻烦,不是我们传统的从侧面撬开或者是从正面用手掰开。首先要先拆掉背面上部这个盖板,图片中显示的是已经拆开那个盖板的样子。首先看到的是屏边板,注意了,重点来了,小心翼翼取下屏边板,此时切记还是不要暴力拆开,因为屏边板下面那个外壳下面有四个螺丝。

卸下四个小螺丝,就可以慢慢从侧面慢慢拆开前框了,注意,此时液晶屏处于活动状态,背面没有用胶固定

该机的驱动板就在屏背面,所以要想维修或者跟换驱动板,就要拆屏。也不知道当年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

要检查驱动板,要先把屏边板慢慢从显示器后盖那个条框中缓缓取出,一定要小心,不然就前功尽弃;

取下液晶屏终于看到驱动板,板子真的是小的可怜

驱动板背面光秃秃的

驱动板正面

修好的样子。

切记,拆这款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取显示屏的时候要小心,该机还有一个可恶的地方,就是驱动板在屏背面也就是屏下面,但是屏线却从后盖中那个框框里伸出去然后转个弯插在屏边板上。所以各位师傅在拆这款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有同机子的坛友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A:
老表的显示器插电没反应了,就是关机之后再也点不亮,楼主有没有建议,初步判断是啥问题

网友B:
这驱动板放的位置真是有点奇葩

想起公司有台老电脑,本来是放LED大屏用的,后来大屏坏了一直没修,所以电脑也一直在吃灰,有天领导想看看大屏坏成什么样,考虑要不要修
于是苦逼的我就要干活了,插电开机,屏幕亮了显示联想的logo,然后黑了,再应该显示XP进度条了,结果一直黑屏,以为主机坏了,折腾了快半小时发现主机没问题,都能进系统,就是屏幕不亮,然后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往屏幕上一照,啊,原来是背光不亮,可是开机的时候不是亮过吗?于是按了两下显示屏的开关机键,果然,又亮了一秒,果断换了个显示屏
接下来给大屏送电,重新连接光纤收发器,又是各种折腾半小时,大屏终于基本点亮,全是红红绿绿的坏块,领导摇摇头走了

网友C:
也不说说怎么修好的,给9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说怎么修好的,给9分吧。

水呗,装呗

网友:
技术精湛,谢谢分享!

网友:
长城的电源比显示器质量好多了。

网友:
没拆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D:
不如把标题改为“拆长城显示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更恰当!其实楼主估计换了怀孕的电容,猜的

网友:
真简单的显示器主板,接口只有一个vga,太低端了

网友:
做工一般般,只有一个VGA接口,低端的显示器。。。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具体换了什么板,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表的显示器插电没反应了,就是关机之后再也点不亮,楼主有没有建议,初步判断是啥问题 ...

检查一下电源板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一下驱动板,看一下驱动板上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同时观察点不亮的情况下电源指示灯是否不亮或者是闪烁,若是闪烁状态一般是屏的问题,我已经遇到好几个指示灯闪烁故障的显示器,最后的结果都是显示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把标题改为“拆长城显示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更恰当!其实楼主估计换了怀孕的电容,猜的 ...

那倒不是,我以为是驱动板上那个8脚的电源芯片坏了,谁知道这个显示器拆驱动板很另类。老夫行走江湖二十余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葩的驱动板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驱动板放的位置真是有点奇葩

想起公司有台老电脑,本来是放LED大屏用的,后来大屏坏了一直没修,所以电 ...

屏参数不对哪。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参数不对哪。设置问题

是灯管的那种背光,坏了又没完全坏,每次开机能亮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