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理电脑一定先关闭bitlocker

楼主(2023-10-07):
连续重启几次,开始自动修复,需要bitlock密钥才能自动修复,没备份密钥,不修复又启动不了
微软账号里边不知道有备份没有

网友:
这玩意就是毒瘤,应该买来就关掉...

网友:
只要是用微软账号登录的,就可以找到密钥

Win10电脑BitLocker设备加密后的系统还原恢复密钥过程小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627-1-1.html

网友:
笔记本买来后必须自己重装干净的系统

网友A:
启动bitlocker后,能重做系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bitlocker后,能重做系统么?

触发机制为 检测到硬件改变   包括增加/更换内存 换CPU 换主板 增加/更换显卡 增加,改变网卡

所以你要是既没备份那个鸟密钥  微软又没登陆过  那么恭喜你只能重新格盘装  数据别想要了

网友:
登录微软账号手动备份下秘钥

楼主:
还好还好,微软账号里边有备份,估计微软也知道很多人手残

楼主:
bitlock也是有用的,有效防止不登录系统搞走硬盘里的数据
只是修电脑时一定要注意,一不小心数据可能就没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买来自己重装为干净的系统,没出现过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bitlock也是有用的,有效防止不登录系统搞走硬盘里的数据
只是修电脑时一定要注意,一不小心数据可能就没了 ...

确实, 如果不用这个, 办公室电脑数据分分钟被拷贝的一干二净

网友:
有重要数据的不会轻易接触到

网友:
新电脑不格了重装不舒服

网友:
原来这样,又学了一招。

网友:
虽然麻烦,但是对数据安全还是有用的。如果是电脑小白,不建议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步步设防最后防了自己

网友:
要么提前做好备份,要么关闭这玩意。现在估计难搞了。

网友(2023-11-08):
微软账户管理里面有这个密钥

网友:
我电脑到手先开BitLocker……不同的人需求不同吧……

网友:
我等初级用户,设这么多密码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