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管子的参数(1HUA),不知道那里能查

楼主(2023-10-07):
这是一块开关电源的次级端。前面的开关管炸了,别的没看出来问题。

后面的这个U5有短路,不知道哪里能查到参数,怎么测量,选什么替换,请各位指点啊!

网友A:
功率管驱动IC,,去淘宝搜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驱动IC,,去淘宝搜索就可以了

感谢指点,主要是没型号,单凭丝印,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