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阻容降压在哪本书里? 你们是从哪些书中学到 阻容降压

楼主(2023-10-0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阻容降压在哪本书里?   你们是从哪些书中学到 阻容降压知识的?

我想学习家电维修知识, 看到许多电器里都使用了 阻容降压, 但我不知道 阻容降压的原理,不知如何分析 阻容降压电路。看到网上一些修理视频,视频中的老师多次提到 这是阻容降压电路, 但我不理解视频中讲的知识 。
我习惯先看书,       比如说,我想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 我可以在书店买到《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维修》这一类的书很多,但 《阻容降压》的书我没有找到
   我刚在论坛 搜索关键字  “阻容降压”  的贴子, 看到一些贴子。

去了一些书店,现在新华书店这类书都非常少了,没找到。我去湖北省图书馆 查书,  看到《电子技术综合知识全精讲》书,提到了, 阻容分压电路识图方法, 在省图书馆搜关键字“阻容降压”、“阻容”、“阻容分压”、“分压”、“降压”等,都没有搜到相关的书。  好象看到有本书 提到  阻容降压 属于电源电路,我又在省图找电源电路的书。

找到一本《实用电源及报警电路详解》书,化学工业出版社,在电源电路这一章, 有〖半波型电容降压整流电路〗、〖全波型电容降压整流电路〗的内容,
这是我找到的第一本,有讲 阻容降压 的书

我一般看书,总无法理解,我把 书上这一部分关于 电容降压  的内容抄写成笔记,多写一遍,更易理解些!
但我不知道我找到的这本书上的内容,是否就是 家用电器中 使用的  阻容降压 电路?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先学初中物理

网友:
先理解电容,然后看容抗计算公式.
再按220V,50hz算电流.
你就会发现15uf约对应于1A.
根据需要电流算电容值,算稳压器件参数.

其实说白了,就是电容限流的一个交流恒流源.

电容上并的电阻是泄放电阻,拔掉插头后电容电压泄放,就不会电人了.

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其实我的第一个阻容降压是自己瞎设计的,用来给干电池充电,当时用了一个9uf多的油浸纸电容.

网友:
这阻容电路,还真没什么好研究的,除了一些小厂为成本和制造简单考虑。个人DIY还是不要研究了,电流小,还直通市电,很不安全。对芯片也常有不可控的损坏。

网友:
之前做灯板用过,串联数量多,用电容当电阻没有损耗。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比较简单,没有发现专门的图书。目前在网上就能查到相关知识点。很简单的。它主要是假设负载阻抗相比电容的阻抗非常小时(1/10甚至更小时,那么根据串联电路的基本特性,其上面的压降相比电容上的压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而可以估算出电路的电流。它的应用范围也比较小,主要是用于低档产品中小功率的场合。

网友:
阻容降压用图中公式,想安全改半波

网友:
你找的书讲的很好,不要听别人的了

网友:
3楼师傅讲的很清楚。

容抗降压经验公式:C=15I

网友:
这是我收集的,看看有用吗?

网友:
阻容降压应该是单元电路,各类书都有,了解即可

网友:
阻容降压应该是一种基础电路,它是电容的容抗与电阻串联后所得的分压结果,实际的输出与负载的阻抗特性也有关。如果你想作降压电源电路用的话,小电流还可以,电流大的话,效果并不好,也并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