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款跃狼牌3W LED声光控吸顶灯

楼主(2023-10-07):
红包买的跃狼牌3W LED声光控吸顶灯,广东中山金标照明出品。通电试了一下,声光控效果还可以,点亮延时40秒左右。拆开看了看,和拆的那款5W LED声光控吸顶灯内部电路一样,只是外壳不同。使用专用的声光控集成芯片,采用JXC2082BL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用了7颗双芯片6V1W的2835贴片(理论上可称为7W),串联结构。特别的地方,板子上没有单独使用单向可控硅,实测待机功耗0.34W左右,点亮后5W左右,降功率使用。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篇

广东中山金标照明出品的跃狼牌3W LED声光控吸顶灯。

使用专用的声光控集成芯片,采用JXC2082BL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用了7颗双芯片6V1W的2835贴片(理论上可称为7W),串联结构。

JXC2082BL
单通道LED线性恒流控制芯片。调整270/27Ω电阻阻值,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二者反比关系。

板子标识MCR处,用了一个SOT-23封装的NPN三极管S9014。专用ESOP8封装的声光控集成芯片没有丝印。
J6
S9014,NPN三极管,45V100mA。

待机功耗0.34W左右。

点亮后5W左右,随着点亮后温度上升,功率逐渐下降;点亮延时40秒左右。

相关链接:
拆一款跃狼牌5W LED声光控吸顶灯
拆一个5W LED声光控吸顶灯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我白嫖很多这个

网友:
很好用的过道灯。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将就着可以用

网友:
好简单,散热不好

网友:
好久不撸灯了,实在没地方搁了~

网友:
楼梯间安装过类似的产品,用一段时间后容易烧灯珠,估计是散热不好。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温升如何,如果升温高寿命不长的

网友:
5W的话确实发热略大了

网友:
声控灯看着不 错,用着方 便

网友:
我就想知道咋白嫖

网友:
待机功耗还是很小的了

网友:
散热不足,好在是短时间间歇工作的。

网友:
声控的过道灯,几分钟的事,散热应不成问题

网友A:
自家单元楼道前年物业换的这种声控灯没到一年都坏了,拆开看了下基本都是温度过高导致的(这种光敏元件在透光罩内的很容易误触发,导致频繁启动灯板温度过高)。不如用kU5595芯片的灯座好用,我十年前把本单元楼道灯换成KU5595灯座+3W灯泡用到来物业换灯为止一直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家单元楼道前年物业换的这种声控灯没到一年都坏了,拆开看了下基本都是温度过高导致的(这种光敏元件在透 ...

这灯用的线性恒流控制芯片,用的时候可以改一下LED端工作电流。调整270/27Ω电阻阻值为39Ω,温度可以降不少,亮度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感觉声光控这种设计不够耐用了,改为常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