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带万用表的电笔

楼主(2023-10-08):
人老了眼神不行了,氖泡电笔太暗
上次买了UT的感应电笔, 灵敏度太高, 零地线靠的近,如开关盒,配电箱内都是乱叫一气,很难分清(危险)

看到这款体积很小巧,一节7号电池, 价个不到30元

到手一试,当电笔确实要比UT强很多, 有感应档和电笔档,零火就是平行它也OK

万用表的功能与上图的表(芯片)差不多,但各功能可锁定
多了二极档

那种用LR41的电笔也很便宜,但电池易漏液
万用表部分性能精度都很差 ,只能聊胜于无,还是能解决问题
当电笔用,可不外加带个表子是不错的
二极档测二极管OK,但跑电路压降值很离谱(其实认这款一直用也是可适应的)
原因是二极档驱动电流5微安

优点
体积小(仅指这类电笔)、供电很好,一节镍氢可用很久,开机不3.3毫安(1.5V时)
跳电池符号和关机大概是0.4V,就是电池杀手(杀得它干干净净),现在镍氢便宜不要在意截止电压

这类电笔也有可测电容、频率、相序等的,但价格要贵(7501芯片)
看显示屏视角到应买反显屏舒服,有的品牌耗电也不很大

补充一下
这东西看外观和说明书都做的还可以,想拆开,看到二头一时没看明白,也就没拆
严格来说,山货
有人要说不安全,是的

建议厂家就不要买了

个人购买是自己行为

但最好
戴好手套、穿好衣服和鞋子
严禁赤膊上阵

一慢
二看
三干活

网友A:
单纯电笔的话,还是这种简单实用!笔式万用表都带根黑表笔。。。虽然功能更多,但是普通电工多数场合也用不到。

网友:
刚买了个同款,出去干活带着方便,尤其是干强电。好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红色的有一根铜丝是不是有严重安全隐患

网友:
哈哈,带表子的太古里

网友:
哈哈,好一个带表子的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电笔的话,还是这种简单实用!笔式万用表都带根黑表笔。。。虽然功能更多,但是普通电工多数场合也用不 ...

谢谢
就是先看上这种的

它单手测电压不是很稳定,人登高时、带手套时, 没根辫子不稳定
12V以下不显示

后加12元还是买个带表子

这个大多是用LR41电池,漏夜王,电笔用完很易忘记去电池

好歹价格低,坏了再买
绿灯好像是常亮,零火也要看仔细(用过的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红色的有一根铜丝是不是有严重安全隐患

UT那个买来近30元,没灵敏度调节,零火线靠的近更本无法识别。 铜丝是与本体金属绝缘的,但这不安全
这样改了才能识别零火线

现在有带表子的,这个不再用了

网友:
我前年也买过一个,很方便携带

网友C:
我有彩屏版的,多了个三相电线序检测,挺好用的。另外,这个表量电容,最小可以量10p左右,很多表标注分辨率1p,但是最小只能量100p以上的电容。缺点是,没有单独的欧姆档,只能用自动档量电阻,再有就是功能多,切换麻烦

网友:
好笔好笔,真是好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彩屏版的,多了个三相电线序检测,挺好用的。另外,这个表量电容,最小可以量10p左右,很多表标注分辨 ...

我这个比你的差

网友:
也买过一个,很方便携带

网友D:
“表子”是啥玩意?“子”的滥用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吗?

网友E:
此笔式表功能丰富,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笔式表功能丰富,确实不错

我是贪便宜
到手不是7501芯片的

当电笔很好, 是这类中体积最小的, 电池好,测电压内阻280K(低能电压档)电工测外壳对地是虚电或实电 ,测变频器输出   好
因只有4个锁定功能档,操作快捷(那些功能多的,有时换个档位,会按按键按的心烦)
外出不另带表的? 聊胜于无能解决问题
适合电工
使用时最好戴手套

兼顾在家修电路板用? 买A3007等7501芯片的(笔式不适合在桌面上用,要斜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子”是啥玩意?“子”的滥用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吗?

私下开玩笑可以
发帖确实不妥

改了标题

网友:
带电笔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电笔的话,还是这种简单实用!笔式万用表都带根黑表笔。。。虽然功能更多,但是普通电工多数场合也用不 ...

是的,比单纯的奶泡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笔形还是方便携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