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水牛小机箱 S0203 改造散热

楼主(2023-10-08):
这机箱电源风扇比较吵,散热不好,电容容易怀孕。。。
做了两个小改动,前面板金属部分切53*53毫米口子,塑料部分切直径48--50毫米圆口。装5015风扇和保护网。
前置5015,12V,0.24A,4针风扇,为静音加了降压线。我觉得可以用0.06A---0.1A的扇子就可以,免得上降压线。
然后把电源风扇换成了更静音的牌子,电源风扇风扇是6010,12V 0.1a
整个机箱温度都下来了,兼顾了静音。

楼主:
这机箱电源在这贴里讨论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802379

网友A:
哪里有静音的6010风扇呢?买过几个,都是假静音。

网友B:
小机箱不错,这是用的DC电源?

网友C:
这种薄铁皮怎么切割呢?我也有0203拿木工锯,锯了半天才断一个梁......

网友:
机箱真小,封的真严实啊,多开点散热孔呢?

网友:
前后对流散热效果才好

网友D:
降低整机功耗减少发热才是王道

网友:
风扇久了有噪音

网友:
用过大水牛的电源

网友:
加风扇是硬道理

网友:
时间长了风扇都会响

网友:
这是改了两个机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静音的6010风扇呢?买过几个,都是假静音。

低功率一般都比较静音,这电源风扇0.1A以内就不吵了。关键是电源换了低功率风扇,机箱散热要跟上来。
原装风扇噪音大,是原厂设计需要那么大的风量,以保持电源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箱不错,这是用的DC电源?

机箱配套的原装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薄铁皮怎么切割呢?我也有0203拿木工锯,锯了半天才断一个梁......

铁皮用泥工的云石机,装切金属的砂轮片。
外面的塑料壳子,可以用电钻打孔也可以,比切开简单一些。塑料壳子还可以送出去CNC加工,CNC做的好看一些。

网友:
加风扇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整机功耗减少发热才是王道

这机箱一般就是带i3/i5+集显,发热量一般,再往下降低的空间很少。
我测试H61+i3 3240,HD+SDD做播放器,待机功耗27W。跑起来非满载50W左右

楼主:
这个电源是前后都出风的。风扇加在前面,电源前出风口附近,可以直接带走电源排出来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