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烧毁的cs12n60 nmos管

楼主(2023-10-08):
如题,拆一个烧毁的电源中的高压开关nmos管,型号为cs12n60,基本参数12a600v。用万用表测量三个脚都阻值为0了,拆开可以看到大晶片还有烧毁的痕迹。

如图:

网友:
这个晶片面积蛮大的

网友:
真材实料(至少在面积上是的)

网友:
以为内里有什么密密麻麻的内脏。

网友:
这是支好管子(烧坏前

网友A:
怎么拆的这么整齐

网友B:
同问,怎么拆开的啊,这么完整

网友C:
拆的不错,这是拿锯锯开的吗?

网友:
求告诉怎么拆开的啊,这也太厉害了!内部清清楚楚!

网友:
难道用水磨?

网友:
内部再用显微镜放大看看可能更有看头。

网友:
这叫“徒手掰开晶体管”,

网友:
面积挺大的,应该不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的这么整齐

掰弯露出的散热片后金属底板与外壳就分离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拆开的啊,这么完整

掰弯露出的散热片后金属底板与外壳就分离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不错,这是拿锯锯开的吗?

掰弯露出的散热片后金属底板与外壳就分离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拆的

掰弯露出的散热片后金属底板与外壳就分离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