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微波炉 求修理

楼主(2023-10-08):
故障 通电能转,但不加热。(拆高压保险丝已炸)
网上了看了视频,磁控管 高压二极管 电容 都可能坏。在老家临时借了万用表 无测电容。
1 磁控管 测两端阻值3欧,对机壳阻值无穷大(网上看了应是1欧)这个坏了?
2 高压二极管 无短路 阻值大
3  高压电容无法测

原本打算先换 二极管 电容 这个零件便宜,现在看来磁控管坏了?各位帮我确定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要串灯泡试机吗

网友:
先换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看有(磁控管,电容)没有放电发黑痕迹,清洁绝缘圈。。。
高压二极管是否出现阻值,清洁二极管外表面。。。

没有的话清洁更换防溅云母片和保险。。。测试看看好不好,不好再看别的。。。

网友:
磁控管灯丝阻值3欧姆,坏的可能性很大,换磁控管试试。

网友:
灯丝的阻值应该小于1

网友:
用替换法查,先小件到大件。

网友:
要排除烧高压保险的原因。

网友:
通电能转,但不加热。(拆高压保险丝已炸),重点检查磁控管座是否有漏电

网友B:
碰到多个只是用久了高压保险断的情况,只换保险就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多个只是用久了高压保险断的情况,只换保险就运行了。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磁控管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直接把保险取了,接电上去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嘛

网友:
格兰仕不加热基本换磁控管

网友:
磁控管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串灯泡试机吗

你找不到大于1000瓦的白炽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多个只是用久了高压保险断的情况,只换保险就运行了。

我也换过一次

网友:
磁控管坏的机率大

网友:
有可能是磁控管管座漏电,想折腾可以先换个管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