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经验贴-标致发动机高温/水温爆表后续处理

楼主(2023-10-08):
上次发动机水温爆表,检查漏防冻液,节温器爆裂,马上更换节温器和防冻液,以为问题就解决了

一次性喝饱,副水箱不盖,怠速到90度打开节气门,自动排气
国庆回老家,高速缓堵,差不多堵车15分钟,水温就这样了

这明显不正常,这个天气22度,绝对不正常,可以高速路,不能停车检查。果断关闭AC,打开车窗,开启3挡热风,温度才能勉强稳定在110,如果是媳妇开车,估计又要爆表了……
回家就开始检查,开启AC风扇转,冷车怠速10多分钟后,发动机出水管热(说明水泵和节温器正常),水温可以稳定在90左右升高,风扇可以正常启停。
这把我整懵逼了,防冻液液面正常,风扇能启停,水泵和节温器也正常,一脸懵逼……
无奈拿出压箱圣器PP2000

跑一圈,果然是风扇有问题,临时的一致性故障到底是啥当时不明白,最后走了弯路。
测试执行器,发现低速风扇正常,高速风扇和低速一样,说明高速风扇没有启动
研究风扇电路

那就基本坐实了,风扇控制器问题,换

买回控制器,拆下前包围换上去,问题圆满解决,但是尼玛型号不一样,盖不回去,尼玛……

又去换货耽搁几天,这回终于正常了。

把旧的控制器拿回去检测,用8V电压加在低速,高速线圈上,都能正常开闭,测试输出电路也正常,我擦,才明白偶发性一致性故障,很可能是接头虚接,大意了啊,不过新的件都换上去了,旧的就留着备用吧,打完收工!

楼主:
这里的表扬下法系,风扇高速模式,是同时启动低速、高速继电器,避免高速回路故障,风扇直接停机。
也要批评下法系,换个风扇控制器得拆前包围,力气活啊

楼主:
最后在回过来看第一次高温故障,根本原因是风扇控制器插头虚接,导致高速风扇无法启动,问了媳妇也是堵车时高温,说明低速风扇控不住发动机热量,最后水温爆表开锅,水路压力剧增,衍生引发节温器爆裂……真相大白

网友:
偶发性一致性故障=接头虚焊=接触不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GET到了,以后咱也会个新名词了

网友A:
这里面是个线圈吗?这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是个线圈吗?这是干嘛的?

这是电阻0.8欧,串电阻限流,低速模式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阻0.8欧,串电阻限流,低速模式

感谢解答,另外请教一下,夏天很热,车在外面暴晒之后,在车里开空调,(车里吹冷风发动机舱的空调散热就吹热风)发动机舱的空调散热吹热风吹出了问题,会让机舱里的行车电脑高温死机,死机之后仪表上报警ABS故障,ESP故障,胎压监测故障,等,发动机熄火,关空调,打开机舱盖散热,一会会又好了

网友:
我的是 一直低温,估计是节温器坏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不容易坏

网友:
隔音棉上质量这么水的自攻丝,这车还是扔了吧

网友:
我408保内也换过一个,怀疑是一次别的车过大坑时溅的水给搞坏了,就是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低速的时候正常,高速的时候水温就报警。前档好拆吗,我当时举起来换的,分分钟就换好了

网友:
高手     车机接口都有

网友:
恭喜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电阻,我看成烙铁架子了,不知道大小合适不?

网友:
能开汽车修理厂了

网友:
根本原因是风扇控制器插头虚接,导致高速风扇无法启动

网友:
我之前开的那个车,不开空调水温两格,一开空调水温就降到一格,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烙铁架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