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工作站上的AMT网口可以当作普通网卡使用吗?

楼主(2023-10-08):
记得我的HP Z4工作站有两个网口,今天打算使用双网口功能时才注意到在网络连接中只有一个网卡,

仔细一看发现另一个网口上标注着AMT,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如下:

怎样才能让它出现在网络连接中,当作普通网口使用?

网友:
重启,进amt管理里看看。

网友:
服务器的不行,直连bmc,看管理页面用的

网友:
问HP工程师啊,他们有热线

网友:
通电,看自检页面的IP,然后另外一台电脑连接管理端口,访问诊断页面,里面可以设置一些基本的参数,安装系统等等操作,但想要设置高级参数需要买序列号激活,淘宝5块的样子。

网友:
能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除非是共享口,否则AMT的口是独立的,无法当普通网卡使用。
加个网卡成本不高,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共享口,否则AMT的口是独立的,无法当普通网卡使用。
加个网卡成本不高,没必要纠结这个。 ...

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不可以,不是必须使用它,只是记得有两个网口的,一直以为有两块网卡,现在看来不可以,不折腾了。

网友A:
这个是双网卡的,你这个驱动不对,跟AMT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网卡的,你这个驱动不对,跟AMT没关系

我的机器是HP Z4 G4工作站,操作系统是Windows 11 Pro,应该没有额外安装驱动(时间长记不清了),驱动的事情能否详细说一下,为什么有那个黄色的惊叹号。

网友:
具体看惊叹号的原因啊,光这样看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网卡的,你这个驱动不对,跟AMT没关系

你说的正确,我在BIOS的设备中将其禁用后操作系统也看不到了,启用后在操作系统中能够看到,但是有惊叹号,查找原因就是说设备无法启用,去HP官网下载了驱动也不好用,不浪费时间折腾了。

网友B:
配有 2 个前置热交换 NVMe 托架,兼容各种设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有 2 个前置热交换 NVMe 托架,兼容各种设备选择

这个工作站的BIOS设置选项比普通台式机更加丰富,已经过了喜欢学习和折腾的年龄,能用就不折腾了。

网友:
一般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