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工具才好干活,水钻开孔分分钟,露台排水升级

楼主(2023-10-08):
农村一个露台,装的时候用的50的PVC管,装的时候太着急,就只有110与50的管与配件。

经过一个夏天检验,还是需要升级一下,它不是管子走不赢水,而是口太小了,一旦有一点树叶杂质什么的,下大雨,水就走不赢,要漫起来,甚至超过围墙。还好父母在家里住,下大雨去打理一下,一个夏天也过来了。
其它的都弄好了,不好再开大口子,只好又加了两个50的口子,换了一个75的PVC管,与50管对比,口径区别还是很大的。
它要负责排大概30平方的雨水排水,50的管子理论上每小时可排近3个立方的水,也就是说降水10厘米每小时,它都走得了。现在换成75的(理论上可排5立方/小时),管子是无忧了。
现在给它两边加了两个口,并高低不同,避免堵塞,应该是大雨无忧了。

借了个水钻,分分钟就打好了!这里刚好是个立柱,里面有钢筋。

这是之前的管子,两边钻了两个洞

在这洞上面又加了两个小钻,准备用水泥灌浆,避免从管子外侧漏水。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还有个钢筋头在外面。

两边加了两个PE管,并用了一个雨水斗,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

从这里看,75与50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工具呢,不来个特写?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水钻打混泥土都轻松的很。转速不高,但是钻头锋利切割能力强。

网友:
水泥一般都能打动

网友:
有水钻还是方便

网友:
我是进来看水钻打孔过程的

网友:
水钻轻松解决

网友A:
这种横向排水效果不好。

网友:
水钻呢?
只见水管不见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横向排水效果不好。

这样才最好,漏也是漏在外面

网友B:
以前用水钻打过一个10cm的孔,24墙,磨得我心焦,可能钻头不好?

网友C:
加不锈钢网,挡树叶吧!

网友:
老人说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水钻打过一个10cm的孔,24墙,磨得我心焦,可能钻头不好?

水钻打钢筋也就磨几下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不锈钢网,挡树叶吧!

也是一样的,挡住网它也积水。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树叶了,不像经前有大树。这三个孔分这么开,不至于全部都被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钻打钢筋也就磨几下就过了。

24墙我钻了半个多小时,砖墙,没有钢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墙我钻了半个多小时,砖墙,没有钢筋

24墙,红砖,没有钢筋,应该不超过两分钟。一定要有水,钻头要好。水钻钻红砖与水泥都不是问题。大石头稍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墙,红砖,没有钢筋,应该不超过两分钟。一定要有水,钻头要好。水钻钻红砖与水泥都不是问题。大石头稍 ...

那估计是钻头不行了,10cm的钻头当时买的好像是三四十

网友:
雨水收集起来再利用,国外有利用落位差发电的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