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50元的无刷电动扳手买得值吗?

楼主(2023-10-08):
夕夕上买的山寨货。50元带5芯电池和充电器,多功能四方轴,可以直接用批头,但没有磁性,卡不住批头,同心度很差。刮开接头处看,是铜丝,试着上锡,没问题。如果是铝丝,应该无法上锡。手柄没有包胶。功能没有问题,扭力分高低两档。反转可以打开自停功能。
大家觉得值吗?我看电池保护板有一个MOS管空位,有必要自己补焊上去吗?我有两块原装大有4.0电池,可以买转接头用在这款扳手上吗?

网友:
50,还想怎么样???????

网友:
50元钱买一套无刷扳手,太值了。大有电池装转接头给别的机器用是可以的,但大有的电池过放保护在机器里,这个机器里没有防止电池过放电路,大有的电池用在它上边风险很大,搞坏了划不来。一个大有电池至少可以买4套这种扳手了,你还不如多买几套这种扳手,几个电池也够用了,还有很多机器备用,多好。

网友:
刮啊,不刮怎么知道是不是铜线。如果不是铜线,直接换成铜线。

MOS可以不加,电池就那样,电流够了。

网友:
50,还想怎么样并且还有那么多黄油

网友:
对有用的人来说绝对值得买

网友:
首先要问自己买这个用途是干什么?能用的上,一次两次回本,当工具用,还是买个好点的

网友:
不值,别浪费软妹币了

网友:
50块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不能当吃饭家伙。
至于同心度问题,一个扳手要什么同心度,让扳手干扳手该干的事情!

网友A:
链接呢?咋不上链接呢

网友:
自己玩,挺好。用它干活赚钱,怕耽误事。

网友:
这种东西能用就行,别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呢?咋不上链接呢

我那款现在是64元了。下面的这个链接目前是50元的,但没说是两用轴。商品介绍是一样的: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1.html?goods_id=523442875230&page_from=35&pxq_secret_key=ST6FOVXZEZGA3DYOLJBOO7YFI52PD5YKGVY7WWOHXCT4GF3V3WKQ&_oak_share_snapshot_num=5000&_oak_share_detail_id=3226066267&_oak_share_time=1696726165&share_uin=FYV2WG2FTOGSGJHC5HUUQOMKWI_GEXDA&refer_share_id=9ad09ec7cf3b415a8cb6e591d0eaea42&refer_share_uin=FYV2WG2FTOGSGJHC5HUUQOMKWI_GEXDA&refer_share_channel=copy_link&refer_share_form=text

网友:
根据使用次数选择了

网友B:
50太便宜了,但是想想好像没什么用,买了也是吃灰,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太便宜了,但是想想好像没什么用,买了也是吃灰,还是算了

其实我买了也多半吃灰,刷到这价格还带电池就没忍住,下手了。

网友:
看起来齿轮组还可以,金属部分别有锌合金,摇摇方轴没旷量那么可以用一段时间的,其他不值钱,马达看运气。

网友:
能用得上就值得

网友:
便宜,家里一般用不上。充电钻最常用。

网友:
如果你不是天天用,但凡那天要用了,保准电板是没电的,你还需要先充电在用,这种lj电池自放电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