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长条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3-10-08):
圆形的小夜灯,坛友都研究透了,某宝签到红包看到这款长条的,看功能比圆形的更加实用,而且也适合一些不同场景的摆放,遂买了拆开看看。
包装,外观,外形尺寸204*22*20,配了充电线和磁吸。

包装上有功能使用方法,带无级调光,这个比较好,可以根据喜好调整。

拆,塑料外壳,两端有卡扣的端盖,很容易拆开。

感应这头有个功能选择按键开关,另外一头是Type-C充电口,不错。
芯片看不清楚什么型号的,照例也是小小的电池,402030吧,以后可以换容量大一点的。

完毕,感谢围观打赏!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就是感觉锂电有点小。

网友:
很不错的灯具

网友:
换个电池更实用一点

网友:
不错,功能更多

网友:
电池也太小了点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里面是个14500的锂电,想换个大点的18650,但空间不够,不知道楼主这个啥情况

网友:
照例也是小小的电池,402030吧   长条不太好换合适的电池,忍住没下单

网友:
这电池也真够大的

网友B:
电池小了点 能点亮多长时间

网友:
电池有点小,换个大的

网友:
电池小了点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整个灯没几个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里面是个14500的锂电,想换个大点的18650,但空间不够,不知道楼主这个啥情况  ...

3块多钱,只能是这种电池了 这个空间也可以装14500电池。
打算并20宽的电池,我手上的小夜灯基本都换了电池,不然续航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小了点 能点亮多长时间

具体时间还没验证,这个容量打顶满算也就200ma吧,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这个小灯如果续航和亮度没问题,用来露营也不错哦。

网友:
我也买了个,原本想买来换个大电池的,到手后只能把原来那种圆感应灯电池并了一个上去,你别说,这灯比原来的圆形人体感应灯好用!我的圆感应灯已经坏了一半了。莫名其妙就出问题,有两个直接不亮了。还有个有个性了,高兴亮就亮,不高兴就不亮。还有个算人为损坏,掉水里了。

网友(2024-09-25):
电池很规整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