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清理松下吸顶灯 给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3-10-08):
近日发现灯罩里面有许多黑点 ,原来松下吸顶灯也不能防蚊虫

网友A:
松下不行,紧下也许行

网友:
做工质量真好,可变色光吧

网友:
可以密封好,蚊虫就进不去了

网友:
松下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个 控制盒 真大  楼主拆开看看内部啊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价格到位了,用料和质量都会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不行,紧下也许行

NONONO,是井上!

网友:
这驱动个头真不小

网友:
把led控制装置拆开看看

网友A:
哈哈,发音不同,你多了个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不行,紧下也许行

紧下的话带子就拉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发音不同,你多了个G

哈哈,你说的是松紧,他说的是上下,都挺规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紧下的话带子就拉不开了

但不进蚊虫了

网友:
灯具有发热元件,本来就不可能密封防虫。
要想防虫得用100目以上筛网或者橡胶挡板,这都得重新设计,价格翻两番都不够。

网友:
可惜没看见恒流源电路,估计是升降压加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
就看这做工就知道,成功的拒绝了80%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