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旧手机LG G4,加固屏幕贴合

楼主(2023-10-08):
据说LG G4比较好拆,近期体验了一下,确实比较容易。老手机用的时间长了,电池鼓包,把原来曲面的屏幕顶成平面的了,买了屏幕用胶,拆了固定一下。
重新装回的时候,试机发现相机打不开,把下面图中蓝色圈位置螺丝松动后,恢复正常,再稍微拧紧,ok

取下电池,用十字螺丝刀拧下红圈和篮圈标注的螺丝,再用螺丝刀向上挑一下绿圈位置,出现缝隙后,用指甲或拆片划开,即可拆下中框

主板是嵌进去的,可轻轻取下,底部的耳机插孔和顶部的听筒可能会掉下来,是通过触点连接的

拆下的主板

中框和主板结合的一面

中框常见的一面

拆下主板后

顶部区域

屏幕排线
分离屏幕和固定框的时候,底部有排线,需要小心

拿掉显示屏后,底部是屏幕排线槽

屏幕背面,像一面镜子

网友A:
Lg绝唱了 我先撸了v60 又撸了v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绝唱了 我先撸了v60 又撸了v50

从F200开始,F300 G2 G4 V30

网友:
感谢拆解分享,很详细,知道里面的构造了

网友:
技术不 错,现在的手机越来越不好拆修了

网友:
要不要鱼一个,也拆着玩玩

网友:
镁铝合金的中框啊,用料挺扎实啊

网友:
G6撸过,屏幕不错,不过拜万恶的WX所赐,存储不太够用...

网友: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不好拆修了

网友B:
曾经v31,不认sim,,,,万年4.4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v31,不认sim,,,,万年4.4路过

感觉V30是用过的 LG里面最好的,待机控制的不错,系统现在用的9,内存6,存储256,不足是相机速度不快,不知道是咔哒声影响的还是存储慢,很喜欢pixel2的相机,google里面只用过pixel2,还移植了LG的计算器 备忘录进去,可惜魔改过的用了时间长了,趴窝了。

网友:
G4的弧形屏幕当年超喜欢,当年买的国行,可惜拿给老婆用的时候被偷了,这台应该是我用的最后一台可换电池的手机

网友:
这个弯屏,感觉很鸡肋

网友:
有个LG也是电池鼓包了

网友C:
这个老手机楼主居然还在用,佩服

网友:
LG 好久都没有听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手机楼主居然还在用,佩服

平时没有太高的需求,如果不坏,再用几年估计没问题,除非QQ嫌弃它了,V30不是刘海、挖孔,看着习惯些,老手机经常被app嫌弃,

网友:
LG已经是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