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儿童玩具电钢琴无声,XS4150功放芯片损坏

楼主(2023-10-08):
双节来看外孙女,发现儿童玩具电钢琴无声,经查为XS4150芯片损坏。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9882-1-1.html

上电后XS4150芯片烫手,整机电流200mA左右

类似电路图

实测输出5 8脚间电阻近乎短路

取下XS4150芯片后的电路板

暂时没有配件,应急把芯片输入和输出间做短接等改动

待机电流很小了

外接耳机插孔通过漫步者R12U音箱放音(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659-1-1.html),就是声音比较小些

网友:
还是得去某宝上买几个换上吧,不然还得插音响用

网友:
这是个小型D类功放IC吧?

网友:
xs4150 ns4150 不到3块钱一颗

网友:
有机会和其它元件一起配一个吧

网友:
从小培养好。

网友:
追赶张旖旎

网友:
拆下的芯片分别量一下5,8脚对地对十电阻,短路则用电容击开,单路电容输出,音量小调反馈电阻

网友:
高手,还是要看大爷的手艺

网友:
淘宝找不到吗

网友:
绝世好外公

网友:
前天拆了个25键玩具电钢琴,带蓝牙的哈哈

网友:
几元钱弄个数字功放,宝上一大把随便用。

网友:
手工不错~,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大的电子琴了

网友:
淘宝可能找到。

网友:
现在的功放集成电路比较多,替换修复看行不行

网友A:
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

近千公里来看外孙女,工具只带了烙铁和万用表

网友:
可以拆废板小功放上的数字功放电路替换,管脚不同飞线处理。

网友:
楼主都当姥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