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23-10-08):
有没有输入电压是ttl电平的,输出是15v或者12v电平的电压转换芯片,速度高一点的,
还是需要自己做呢

楼主:
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门电路就行吧

网友:
找个电平转换芯片的datasheet,看看他们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用ULN2003试试?

网友:
max232能用吗?

楼主:
慢了点吧,哈哈

楼主:
串口的标准有点慢

网友A:
用运放.接成单电源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接成单电源比较器.

用运放可能更慢吧

网友:
运放速度可不慢.比如用300V/us电压上升速率的运放,工作在50M频率下轻松加愉快.如果输出电压固定,用高速的比较器.输出电压需要调整的,用运放.

网友:
轨对轨运放不是有高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