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机箱如何才能放水平?

楼主(2023-10-08):
地砖地板不够平,在机箱下面垫些东西自己调节这办法很难调整到位,有其他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
把它板着放地上……就无所谓水平了

网友:
透明杯子放一杯水,画水平线

网友:
买个水平尺

网友:
水准仪,垫片,然后就自己整吧。

网友:
楼上都是有钱人,机箱就放地上,自带角垫即可平衡

网友:
不用非得水平,只要不震动就行

网友:
买个洗衣机增高减震垫

网友:
这个问题影响不大,随便放

网友:
是没有软连接,凸起的比较硬,晃荡。那就找点软的垫在下面就可以了,薄海绵,瓦楞纸,毛巾,,,等等等等

网友:
水盆装水,放块泡沫,机箱放泡沫上,绝对水平

网友:
扣掉后面的两个胶垫,然后把其中一个贴机箱后面中间。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网友:
机箱为什么要调水平呢

网友:
为什么非要标准水平放置呢,强迫症?

网友:
电脑机箱的放置不一定要水平,要的是稳定。

楼主:
垫东西感觉不妥,表面看调水平了,但导致几个脚受力不均匀,反而会加大震动,机箱底部全部覆盖一层橡胶可能比四个脚垫效果更好。
估计最好的还得用水床,把机箱几个脚垫都去掉,机箱直接放水床上

网友:
取两万块去,100的质量比较好,一张一张垫,肯定可以垫平。机箱上面中间放一碗水观察平整度。

网友:
调整一下自带角垫

网友:
为什么非要标准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