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kraeftsman BT2S智能电池充电器做个大保健顺便看看做工

楼主(2023-10-08):
这个充电器是几年前双十一购入的,觉得不错,主要功能:充电、放电、容量测试、镍氢充1.35V锂电池充3.75V功能。
镍氢支持:AAAA/AAA/AA/A/C/D锂电池支持:10440、14500、14650、16340、17335、17500、17670、18350、18500、18650、18700、20700、21700、22650、25500、26650、32650.
锂电池电压类型支持:2.75V-4.2V(常规锂电池),2.5V-4.2V,2V-3.6V(铁锂),2.75-4.35V.电池电压类型支持:2.75V-4.2V(常规锂电池),2.5V-4.2V,2V-3.6V(铁锂),2.75-4.35V.
充电电流:镍氢可设置200至1000mA;锂电池双槽500至1000mA,单槽500至2000mA四。供电电源5V 2A,TYPE-C接口,可惜发货只有充电器不配电源。
防反接,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充满自停。
精度
A:锂电池非末端能量衰减,截止电压误差小于0.02V
B:用最大设置1000mA放电,电流误差典型的小于百分之一,小电流放电误差会大一些。
C:时间误差24小时小于10S,对容量计算影响为零。
D:容量计算误差约等于0.
E:容量测试误差典型的小于百分之一,最大不超过百分之二。
本次给充电器进行维护的原因是给一个旧的锂电池充电过程中,旧电池漏液导致充电器有部分润滑脂被污染变色。涂润滑脂过程(略)做工方面感觉可以,有需要的坛友可以去看看!回复里有充电器说明书,有感心趣可以看看。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_OAMkRgBAXMGdJaaU2blTg?pwd=h4gf
提取码:h4gf

网友:
我的是从论坛兑换的,屏幕比这个小

网友:
这就是一个万能充啊,镍氢锂电都可以充啊。

网友:
谢谢分享~正想买一个这个

网友:
这个蛮好的

网友A:
对这种弹簧负极的充电器不太信任,始终觉得接触电阻大

网友:
看看怎么样要不要买一个

网友:
没有温控。充镍氢和锂电池过热到热失控起火也不会停,要盯着。

网友:
万能充,功能强

网友(2023-11-22):
充电器挺好的,48大洋一只。
唯一不足就是显示1个槽位。显示参数要切换一下。

网友B:
这个跟IC99是同一个作者的出品??

楼主(2023-12-25):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IC99是同一个作者的出品??

好像是工程师出来单干自己设计的

网友C(2024-04-06):
请问这个和LII-500S比,选哪个 ?排除2槽和4槽区别,排除内阻测试区别
就充电镍氢和分容测试、使用稳定性方面比较呢 ?

网友(2025-07-12):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弹簧负极的充电器不太信任,始终觉得接触电阻大

还有比这种更好更科学的电池弹簧设计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和LII-500S比,选哪个 ?排除2槽和4槽区别,排除内阻测试区别
就充电镍氢和分容测试、使用稳定性方 ...

同问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