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平替材料DIY一个厨房不锈钢刀架,合计成本¥5.09,强度够,就是刀缝略大!

楼主(2023-10-08):
新家厨房多功能刀架上部有吊柜,位置窄,放、取刀不方便
因此打算DIY一个专用刀架,为美观,这次不能再用塑料管了

原本打算利用多余的铝合金毛巾架的管子,但感觉有点软
因此根据马老板家方便撸的不锈钢零件,做了以下方案

撸的材料到了,成本如下:
304不锈钢管φ12-0.5:5.7¥/米,红包后4.09
不锈钢角码50x50x20:3.5¥/5个(只用2个),红包后2.5
大塑料膨胀螺栓φ10-80mm:不要钱/4个
小塑料膨胀螺栓:不要钱/4个

304不锈钢毛细管,外径φ12,壁厚0.5

不锈钢角码50x50x20,壁厚1.9
这个卖家没说是304的,估计是201

装修剩下的塑料膨胀螺栓直径φ10、长80mm
遗憾的是,这个长螺丝是铁的

国庆节这天在新家搞家庭聚会,家人们打麻将,偶等不及就抽时间把这个刀架先装上
不锈钢角码边缘比较锋利,用角磨机和砂轮片打磨一下先

1米长的不锈钢管用角磨机切成等长两节

内径φ11的管子两端塞入塑料膨胀管,刚好合适

位置选在切菜台对面这个位置,方便拿取刀
而且这背后什么管线都没有,可放心打孔

先初步装起来,方便打角码定位孔
刀架的基本形状也出来了

做好标记两边各打俩孔,锂电钻电池不给力,还是要上电源

用膨胀管+不锈钢螺丝固定角码

再装上内侧的不锈钢管,完工

看下侧边细节,强度没问题的

把常用刀都挂上,还很空

内侧还可以放锅盖,小的更稳

两侧角码和外侧管子上可以挂上挂钩,挂点勺子啥的也是没问题
总成本6块5毛9,实际用上的只有5块9分,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了,而且可以享受折腾的乐趣
后续再找下合适的不锈钢长螺丝,把那4根铁螺丝换掉

网友A:
后续再找下合适的不锈钢长螺丝,把那4根铁螺丝换掉

网友:
刀架很实 用

网友:
挺好的,简单实用。

网友:
管内加膨胀是个好方法。

网友:
厉害了~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再找下合适的不锈钢长螺丝,把那4根铁螺丝换掉

应该找得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下单了,准备模仿做一个。

网友:
多面手呀,什么都会,厉害厉害

等牙膏

网友:
创意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感觉是最右侧的小 刀估计是重心偏高不稳当故放在了最右边。

网友B:
啥都自己做看来工厂可以关门啦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自己做看来工厂可以关门啦哈

工厂生产原材料就行了

网友:
很实用,好想法,好手艺。

网友:
两头用扁平头螺丝更漂亮

楼主:
嗯嗯,就是插刀的缝隙稍微宽了点

网友:
准备模仿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