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开机后,半小时左右显示器才亮,显示器是好的

楼主(2023-10-08):
开机后,能听到进系统声音,说明主机已经成功开机了,显示器却不亮

首先:怀疑显示器,替换后依旧,显示器用在其他主机,也是正常的,说明和显示器无关

           然后替换了VGA线,换了3根,依旧,说明和VGA线也无关

          怀疑显卡,把显卡取下,用板载VGA接口,故障依旧

          怀疑硬盘,替换后依旧

          怀疑电源,替换后依旧

           擦拭内存,重新插拔,主板小电池取下,过10几分钟再装上,这些试过以后,故障依旧

只要亮起,就可以一直正常了,不知道会是什么问题了

开机1分钟左右,点了一下鼠标右键,等半小时左右,显示器亮了,可以看到当时点了鼠标右键
开机时间26秒这些

网友A:
你换过硬盘?有重装过系统吗?
开机能进BIOS吗?进BIOS时,屏幕有显示吗?多长时间有显示?

网友:
看画面,怎感觉是XP的,。半个钟,这也太神奇了

网友:
这个确实神奇。是不是显卡设置或驱动有问题,超时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
就没有考虑过重置BIOS,用正规方法(不建议用GHOST)重装系统么

网友:
这电脑能用,,玩穿越

可能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过硬盘?有重装过系统吗?
开机能进BIOS吗?进BIOS时,屏幕有显示吗?多长时间有显示? ...

换过硬盘,故障依旧

拔下硬盘,也开机测试的,也不亮,还是过半小时才亮,提示缺少硬盘引导什么的,就是正常没装硬盘的提示

开机能进BIOS,但是不亮。开机时候,按DEL,显示器不亮的,过半小时左右,显示器亮了,就是在BIOS界面了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显示器换过?

网友:
该换主机电源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是主板原因了。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 时间久了就能用, 没能板极修理, 只能看看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

或者, 想办法进入BIOS, (可能等30分钟), 在BIOS里看能不能屏蔽主板集成显卡. 网上有方法. 这时就用显卡输出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故障,严重怀疑系统有问题,建议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PE里也是那么久才显示的话,只能是硬盘问题了。
内存和显卡再用橡皮擦清理一下金手指

网友:
比较特殊的故障,既然替换排除了那么多的可能,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啥都换过了,就只剩主板了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输出端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确实是奇怪的而且估计是独一无二的故障我觉得先换一下系统看看,最大可能是主板了,想办法换换主板看看

网友:
估计休眠状态,工作前要休息半小时才上工!

网友:
你几乎都试过了,就没考虑过主板吗?楼上几个都说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