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便宜千兆路由器,二手

楼主(2023-10-08):
推荐便宜千兆路由器,二手

网友:
e8820s ,当然最好选择wifi6类ty300.有性能距离要求的请忽略。

网友A:
运营商定制路由器价格都便宜,有些可以刷三网通用的包,价格从30到100+

网友:
某鱼自己看下

网友:
全新也才多少。

网友:
鱼塘某米多是是,全新的东西二手的价格

网友:
运营商的便宜的多

网友:
天逸 ty6201a 运营商定制 wifi6 感觉还行

网友:
wta301 wta541之类,我觉得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定制路由器价格都便宜,有些可以刷三网通用的包,价格从30到100+

好像定制的不能mesh组网,刷了别的包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刷机就找对应运营商的WIFI6路由器(尤其移动的设备用在其他运营商上格外爱锁机),一般50-100都有,刷机就更随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定制的不能mesh组网,刷了别的包不知道行不行

一般都可以组。有人试过ty300和ty400都可以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组。有人试过ty300和ty400都可以组

我没组成功。

网友:
私聊我,二手小米4A千兆版路由器,45包邮给你。不要是偏远地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定制的不能mesh组网,刷了别的包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的,试过华三个磊科电信定制版,成对组网没问题,TP电信定制版可以和普通零售版本组网,华为的不可以和普通版本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组成功。

两个什么路由啊

网友:
TC7102     TC7206     都不错,刷个固件就是正式版本,又可以组网

网友:
80多平方,就用一个路由器,选哪种型号?

网友:
msg1500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