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移动硬盘(SSD)尺寸已经和普通的优盘差不多大了

楼主(2023-10-08):
1号是C口10Gbps速度,JMS583+SN740 512GB,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缺点是C母口要多带一根线。
2号是A口5Gbps速度,IS903+三星MLC 32GB,读写大概220/95的样子,临时中转文件用,容量小,温度低,这是普通优盘。
3号是A口5Gbps速度,JMS583+BC711 512GB,性能可以跑满USB3.0的带宽,比不上10Gbps的C口,但是够用了,A口直插使用方便,也有C口版本,体积还要更小一点。
4号是A口5Gbps速度,RTL9210b+BC711 256GB,这个盒子兼容2230和2242外形,兼容NVMe和SATA协议,我感觉必要性不大,2230的NVMe盘最多,只兼容这个就可以了。
追求大容量,高性能,高可靠优盘,直接买盒子和SSD组装移动硬盘(SSD)就行了。
好比出行,1公里之内选择步行,10公里之内骑车,100公里内开车,步行10公里100公里也不是不行,只是一般人都不会那么做。

网友A:
现在的M2 NvMe固态宽度跟普通的U盘相差无几,加个转接盒就是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2 NvMe固态宽度跟普通的U盘相差无几,加个转接盒就是一个移动硬盘!
...

问题是发热太大啊,外壳轻松上50度,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发热太大啊,外壳轻松上50度,烫手

高性能高速传输都热。待机的时候并不热。
这种盒子外壳也是散热器,所以才会热,你直接去摸CPU散热器也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性能高速传输都热。待机的时候并不热。
这种盒子外壳也是散热器,所以才会热,你直接去摸CPU散热器也热 ...

这些外壳都是平的,有没有散热片形状的外壳?

网友:
买几十块钱的二手拆机 m2 固态硬盘 (sata协议)的,组移动硬盘靠谱吗?
128G 的28元, 加硬盘盒合计 50多

网友:
都是nvme加个硬盘盒,2t的

网友:
所以我觉得大容量的话还是硬盘+硬盘盒的方案更加划算,性能跟固态u盘一样。

网友C:
所以我一直觉得移动固态硬盘取代u盘是必然的,毕竟容量和速度远超u盘,除了便携性

网友:
佳翼的外面难道是喷漆掉色了,不是做的氧化?
之前ITGZ只有SATA的有2230尺寸的小盒子,而我手上是2242的NVME,最终只能买了2280的双协议,现在他们终于出了2242尺寸双协议的,我问他们外壳单独卖吗,他们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一直觉得移动固态硬盘取代u盘是必然的,毕竟容量和速度远超u盘,除了便携性 ...

如果纯粹作为存储用途,PSSD确实有取代U盘趋势(不仅容量速度优势,自从单芯片方案出来后,便携性也赶上来了,已经出现G2版型)。
如果说传统U盘主控还有啥要留恋的,那就只剩下可玩性了(做CD、做多驱盘、调参数这些了,这些对于玩U启的同学来说,不可或缺)。

网友:
容量大,还是上移动硬盘吧

网友D:
对的,nvme 改一下 2242
你要是2280  2210 当然体积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nvme 改一下 2242
你要是2280  2210 当然体积大

2240要比2280贵,大容量的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40要比2280贵,大容量的难找

所以 高性能u盘基本没有,读取600m的也就是 用ufs闪存做的u盘
缺点是待机高温。写入150-350m不等,不如msat 稳定
msata的ssd 如我用的 三星mlc 基本写入是稳定在320m左右,散热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