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12v电池问题

楼主(2023-10-08):
用国轩电池组了12v的电瓶,耐何这外壳很紧凑,长度少了点,也可能是我用电线焊接的比较厚,用铜片的话应该就不会长出来那么多,只是我手上没有铜片,你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不能点焊么,点焊会降低不少高度的

网友B:
淘宝买点铜片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点焊么,点焊会降低不少高度的

没有点焊设备哦,也没有薄的镍片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点铜片自己加工

硬塞进去了,就两边有点凸,盖子可以盖上,可能我用pcb隔开了电池之间的距离,现在盖子有点盖不上,包上胶带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铜线散开, 想多薄就多薄,皮可以去掉后,细铜线搞成扁扁的一层,再用透明胶布(耐高温胶布)包一下中间(扁着包).

网友D:
该咋弄就咋弄,以合适为目的。

网友E:
沿焊接点突出位置的外壳开槽,装好以后使用填料抹平处理。

网友F:
硅胶线太粗。
用别的线,例如特氟龙。
最好用(铜)片点焊

网友G:
采用成品电池盒,必须是薄片点焊,不然真的装不下

网友H:
买电池的时侯让卖家转长一点镍片

网友I:
把线压扁了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线散开, 想多薄就多薄,皮可以去掉后,细铜线搞成扁扁的一层,再用透明胶布(耐高温胶布)包一下中间(扁着包). ...

看来这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咋弄就咋弄,以合适为目的。

不太适合,但这电池铜头的,不好经常焊接,怕烫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沿焊接点突出位置的外壳开槽,装好以后使用填料抹平处理。

强迫症表示表示不能接受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硅胶线太粗。
用别的线,例如特氟龙。
最好用(铜)片点焊

感觉剥皮压扁,然后包高温胶带会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成品电池盒,必须是薄片点焊,不然真的装不下

确实,薄片点焊的话空间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电池的时侯让卖家转长一点镍片

这电池是2021年底买的,当时买的铜头的没有加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线压扁了再焊。

有镍片的话应该比较方便,铜头的只焊接中间位置

网友:
买一米镍带也用不了几块钱,而且还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