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大婶 电源输出12伏想改成12.6伏给3串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3-10-08):
大婶们好!这个电源输出12伏,测量实际输出12.3伏,想改成12.6伏给3串锂电池充电,网上找的图好像和实际不一样画的是实际图!麻烦帮忙看下怎么改谢谢了!

网友A:
没有限流的话会烧,我烧了个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加限流电路

网友:
还是用三串锂电充电器吧!这样不安全

网友:
去买一个充电器吧。

网友B:
如果那个三腿是TL431这类的. 减少1961 (R=1960) 这个电阻就可以升点电压

RX/1960 = 12.3/12.6    RX=1913.3欧

82K并在1961上 后大概是1914欧.
78K并在1961上 后大概是1911欧,  并的电阻越小, 输出电压应该越高.试试这二个电阻, 可能计算的有点小了.

实际上还有一个电阻R,1960/(1960+R)=2.49/12.3 增加R也一样,

网友:
那個1961的電阻改下阻值就可以了,你試下看看

网友C:
完全没必要改12.6V

12.3V完全足够使用,没必要追求极致12.6..........相反,12V更安全

要加限流才是真的

网友:
这种充电方式不是很好。电源适配器跟充电器并不是一回事。充电器讲究充电方式与保护,这都不是电源适配器所能完成的。毕竟电池比充电器值钱得多。

网友:
充电不只是限制电压,大多数还需要限制电流。
改一点点电压很容易,搞清楚分压电阻是哪几个就行。

网友:
图画的很像

网友:
看这电路板做工,一点大厂的风范都没有,山寨的吧?

网友:
小范围改动电压不难啊,给电池充电需要恒流

网友:
加一个升压模块就可以了,带恒流的也就3块钱

网友:
我记得12V的电瓶好像需要14点几V才能充吧?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流,用12试一下,应该可以充三只锂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必要改12.6V

12.3V完全足够使用,没必要追求极致12.6..........相反,12V更安全

限流改哪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个三腿是TL431这类的. 减少1961 (R=1960) 这个电阻就可以升点电压

RX/1960 = 12.3/12.6    RX=1913.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限流的话会烧,我烧了个快恢复二极管

输出加个大功率水泥电阻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