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微型风扇座

楼主(2023-10-08):
就是在小风扇边上粘一环形钕铁硼磁钢,可以随意调整风扇方向、角度。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简单方便。

网友:
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

网友:
这种风吹的不舒服。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如果使用磁铁底座,还能多方向随意转向。

网友:
好风扇  不错的创意

网友:
很直接,很有效

网友A:
感觉,座子比风扇值钱!

网友B:
说真的买磁铁的钱都够买个正经的座子。去拼夕夕3元一个座子。

网友:
再配个调速器,可以随意调整风力大小。

网友:
楼主的这个办法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座子比风扇值钱!

这座子貌似是个磁吸车载支架

网友:
弄个盒子里面装上电池、 调速器再把这个放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刚好抽屉里还有几个钕铁硼磁铁,这下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
转速快了会不会倒?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买磁铁的钱都够买个正经的座子。去拼夕夕3元一个座子。

3元啥样子的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