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种网络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23-10-08):
台式电脑突然连接不了网络,左下角有一个黄色三角形感叹号,把路由器和电脑主机关闭从开只成功连接了几秒钟又连不上了。

网友A:
手动指定一下dns地址试试?

网友B:
先查一下网卡自动获取的IP,看网关是不是你路由器的地址。ping一下你路由器的地址看情况,如果通且延时可以,说明到路由器的物理链路正常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替换法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指定一下dns地址试试?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忘记今天是星期天因为我在路由器设置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段禁止上网不让小孩玩电脑。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忘记今天是星期天因为我在路由器设置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段禁止上网不让小孩玩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网卡自动获取的IP,看网关是不是你路由器的地址。ping一下你路由器的地址看情况,如果通且延时可以 ...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忘记今天是星期天因为我在路由器设置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段禁止上网不让小孩玩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替换法哦,可以试试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忘记今天是星期天因为我在路由器设置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段禁止上网不让小孩玩电脑。

网友:
哈哈,楼主把自己给禁了

网友:
楼主把自己给禁了

这样的设置常忘记,有时连进路由器的密码都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