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工具如何添加容量选项

楼主(2023-10-08):
如图,我想添加一个360G的选项该如何操作

网友A:
360G x 1000 x 1000 x 1000 ➗ 512 = 703125000

网友B:
楼上正解 。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自定义成其它任何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自定义成其它任何容量

我选384G可以开出来,但是手动填容量进去就开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G x 1000 x 1000 x 1000 ➗ 512 = 703125000

谢谢,可以了,原来是我的软件计算错误导致开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不会计算

网友:
慧荣主控指定扇区
120G--234441648
160G--312581808
180G--351651888
250G--488281250
320G--625142448
360G--703272024
384G--750166704
500G--976773168
640G--1250284896
720G--1406544048
750G--1464843750
768G--1500333408
1000G --1953546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