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OPED Q32R45 液晶显示器灰屏维修

楼主(2023-10-08):
之前饶了一堆弯路,以为是驱动板坏了,最后换了屏幕边板的F1保险搞定。

楼主:
就这个32v3a的保险,在屏接口旁边。

网友:
有点隐蔽,一般人想不到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显示器是19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32v3a的保险,在屏接口旁边。

无供电,有保险先查保险,是基本维修思路。

网友:
一般是保险管,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再到电容坏的多

网友A:
这个检修怎么说呢? 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修怎么说呢? 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吧。。

主要一堆螺丝和胶带,懒得拆。他无信号也没黄灯,蓝灯闪烁不知道是啥意思就以为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