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5iFIX』 Bodivis M1智能体脂秤 改内置锂电池Type-C充电

楼主(2023-10-08):
    一台Bodivis M1智能体脂秤,4AAA电池供电,因为电池漏液电池仓五金件腐蚀报废,接可调测试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在3.6V-6V ,索性拆除电池仓改成内置锂电池+Type-C充电
内外层双层外壳开孔对齐费了点事,其他都是轻车熟路,带休眠和按压自动开机,待机电流很小,最后效果满意~

全文完~

网友A:
原6V现在4.2V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6V现在4.2V可以用?

上可调电源测试了,最低可以到3.6~ 6V 都正常工作 精度不变

网友B:
10年前电池能顶得住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池那里入的,有连接吗?

网友:
内外双导的开孔,里面完全没必要开那么精细,直接一个V槽把那一块的加强筋切掉,然后外层的开精致一点把头子粘到外层上就行了,无非就是下次拆机开壳时小心一点。
话说我手上也还有两台翻车迅的体脂称,内置锂电的,只是充电口还是老式的马克USB的,之前改R1音箱的刷机口时买了十个C口的母座,当时改完也想着把称也改一下,后来想想充一次电几乎能待机快一年,也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
改锂电供电,相对耐用些。

网友:
空间有点小了,不然直接上18650锂电池最好了。

网友:
改的很用心充一次电,可以用好长时间

网友:
楼主体重有点超标不

网友:
开口很好,我喜欢用圆孔的充电线

网友:
改得挺好的,开孔太麻烦了

网友:
不错锂电池,的耐用。

网友:
孔开的很漂亮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

网友:
楼主活挺细致

网友:
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电池能顶得住吗

全新库存,损耗很少 自带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