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间有条黑带,拆修家里的等离子电视机(Panasonic TH-P42U20C)

楼主(2023-10-08):
家里等离子电视又出现老毛病了,正中间有条黑带,发病前会偏色竖道道,后来就黑带,拆开修修。

就是这一条出问题,拆开重插就会好,坚持个把月吧

修好了,画面偏色为反光,实际已经正常了

网友:
多少年了还能用,真不错

网友:
这是当年成本相对较高的一种电视,对比现在的电视,里面就二块巴掌大小的电路板,不论屏幕大小,里面都看不到多少内容。连高频头也小到几乎看不见,集成在天线接口内部了。

网友:
撑这么久,不错了。这电视挺耗电

网友:
和我家里的同样的型号,不过我家里的已经坏了。坏的现象是冷机开机能正常观看一会儿,然后就自动关机了,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红灯。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数,觉得是闪12还是13下,网上查不到代码。然后我自作聪明去搞那块有各种讯号输入接口的电路板,终于彻底搞坏了

网友:
昙花一现的产物,最终不敌LED显示器!

网友:
原来是排序接触不良

网友:
画质真的很好

网友:
耗电大户,比LED的功率翻倍

网友:
十多年前的电视了,还能看,不错。

网友:
不是接口受潮氧化引起的吗?

网友:
当年的高端机,话说故障源在哪里?只是排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一模一样的电视    我家的是50寸的

网友:
当年的高端机,

网友:
高级的电视机,就是耗电大

网友:
是不是高启强的那一款

网友:
这种电视机最大的优点就是色彩还原度高,现在流行的LED 可比不上它。

网友:
色彩饱和度、对比度,都不是液晶能比的,但耗电确实大,而且技术复杂,坏了一般师傅都不会修。

网友:
我的长虹3d60c4300i  刚刚修好,花了780大元,小贵

上门取走,上门送回,服务倒不错

网友:
技术派败给了市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