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智云鳞甲图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10-08):
孩子同学的爸爸是位摄影师,买二手设备时卖家送了一套这个设备,外观大概是这样
非常小巧,不过是坏的。
拆开,共四颗螺丝,脚垫下面两个,贴纸下面两个,拆开后主板的样子,电池焊下测量,完全没电饿死了
直接焊线在电池位置,然后可调电源给4.2v,大电流,电压被拉低了
这么大电流,肯定有短路一类的故障,由于热成像不在身边,只能原始手触摸法寻找发热点,最终确认电源管理芯片附近发热
熏上松香
再次夹电,发热迅速把松香融化了
看起来电源芯片本身有问题了,拆掉后发现不大电流了,查芯片datasheet,找到输出端,直接加一个3.3v电压,按电源按钮,发现可以触发开机动作,指示灯可以点亮
Datasheet
绕过电源芯片加电可触发
接电位置

于是淘宝定了俩颗芯片,2.4一颗包邮,到货后换上,然后使用4.2v电先激活锂电池,充到3v,然后电池也焊接上,充电电流1.7A,顺便把uart也焊接上
充电时也可以开机,开机后会出现一个WiFi,使用默认密码12345678可以连接,但app里仍找不到设备
于是minicom连接uart,观察了一下启动过程,系统看起来是linux

错误不少,有提示i2c问题,还有没有找到摄像头的提示,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机器开机了,并且系统也启动了。由于我身边没有相机也没有这种口的hdmi线,维修告一段落,先装回去,让他自己试一下,顺便把备份的电源芯片黏到里面,以后万一再坏,就不用再买配件了

网友A:
孩子同学的妈妈漂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同学的妈妈漂亮吗?

关注点有点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