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并修复一个宝马座椅低音炮喇叭

楼主(2023-10-08):
海鲜市场捡了两个垃圾宝马座椅低音炮,箱体还行,就是两个喇叭都坏的,一个重新把里面的线接上就好了,第二个就比较惨了,应该是功率太大给崩开了。
本着垃圾佬闲的蛋疼的 原则,死马当活马医一下

第一步用除胶剂浸润一下,一圈慢慢点润,等一会慢慢往下轻轻按,慢慢和后盖分离

第二步拆下线圈,断了一根线,而且是从根上断的,只能用刀片拨开塑料层,露出铜线,补焊了一根硅胶线

第三步 万用表量一下接口2欧姆,正常。盖上线圈,根部打上704胶水,上面找一个小东西稍微压一下

第四步,等明天胶彻底干了 再把黄色的底粘上

网友A:
断了的那个编织线再焊接上不行吗?硅胶线太粗了吧?

网友:
硅胶线不可取

网友B:
等待楼主修好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了的那个编织线再焊接上不行吗?硅胶线太粗了吧?

手里粗点的线就剩这个了。。。。
实在木有办法了,只能凑合一下了
把它用胶布粘在旁边的塑料柱上了,震动的时候不会哗啦哗啦

楼主:
是的
实在手里没有其他的粗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修好的消息。

凑合玩吧
总不能扔了嘛

网友C:
把硅胶剥掉裸奔就没那么粗了!

网友D:
纸盆没有去胶?看这个狗咬样……

网友:
硅胶线去掉外皮会好一点吧,有外皮会比编织线硬吧?

网友:
用耳机线比硅胶线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硅胶剥掉裸奔就没那么粗了!

忘记了,的确应该自己编织一下,哈哈

网友:
赞同2楼朋友的意见:这个地方只能使用软线,硅胶线小音量可能可以对付,大功率使用不久就会断掉。

网友:
建议用耳机线,含银焊丝

网友E:
这么修,会不会影响音质,尤其是大音量重低音轰炸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修,会不会影响音质,尤其是大音量重低音轰炸的情况下……

肯定影响音质。。。。
还有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F:
可以找旧喇叭拆线来用不够长就两根串联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盆没有去胶?看这个狗咬样……

都蹦烂了
都是毛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旧喇叭拆线来用不够长就两根串联焊接。

先看看吧
不想太费劲,都蹦烂了
音质、功率、耐用性估计都悬
谁知道能坚持到啥时候呢

网友:
11楼说的对,用耳机线是最好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