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天敏机顶盒遥控器不能遥控,拆开看看

楼主(2023-10-08):
家里有个老的天敏机顶盒,已经过时了,有时当作播放器用用,之前遥控一直好用,不知为何,前几天用不了,不能遥控,按键时遥控器上的灯还是闪烁,但是手机可以遥控,说明接受是好的,用手机看了二极管发紫光,那就只有可能晶振有问题,于是拆开看看,结果电路超简单,只有两个电解,没有晶振,看来晶振集成了,以为换个晶振完事,结果搞不成,只能用手机凑合着用,反正用的也不多。

外观

打开后盖

有个芯片

两个电解

谢谢观看!

网友A:
2个电解电容也可以不用,既然手机能遥控,那么可以利用天敏的遥控上的学习功能,看看能否将手机中的红外编码学习过来。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虚接的,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受潮导致芯片的工作状态改变,用电吹风吹吹热风试试,也许可以收到效果。

网友:
用表测下锅子片有没有短路漏电的。

网友:
估计是潮湿或者虚焊,用电吹风吹一下,然后加焊一下芯片,如果解决不了就只能把窝仔片拆下跑一下电路了

网友:
没eeprom难道主芯片自带eeprom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啊。简单电路无从下手

网友D:
可能是芯片OVER了。

网友:
以前天敏的电视卡不错

网友E:
这种锅仔片手感太硬了,没什么好折腾了。

网友:
曾经的一个机顶盒,遥控电池漏液坏了,买了一个,就是类似楼主这样的

网友F:
只有一种可能,芯片挂了

网友:
硬封的IC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解电容也可以不用,既然手机能遥控,那么可以利用天敏的遥控上的学习功能,看看能否将手机中的红外编 ...

可以学习,但是只能学习电视区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种可能,芯片挂了

芯片没有挂,电视学习区的按键可以学习使用,只是按键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锅仔片手感太硬了,没什么好折腾了。

手感我觉得还可以,这样子想折腾也折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芯片OVER了。

芯片没有挂,电视学区的按键学习后可以使用,只是按键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啊。简单电路无从下手

是啊,太简单,没法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虚接的,补焊一下试试

应该没有虚焊,电视学习区的按键可以学习使用,只是按键太少